[求助]请问如何在一个梯形图里访问子程序?

楼主(2008-11-05):
子程序有符号么?

网友:
大哥最起码你要说下你用的是什么PLC吧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PLC s7-200,开发软件是STEP 7 MicroWIN

网友:
那个很简单呀,SM0.0 CALL SBR_0

网友:
用SM0.0 CALL SBR_0

看看行不行

网友:
最好下载个指令说明书,上面会有例子的,平时查找用挺好的

网友:
最好下载个指令说明书

楼主:
多谢大家,会用了

网友:
梯形图里可插入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