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6.0安装后无法进入系统怎么办?!?

楼主(2008-11-05):
各位大侠
我前几天安装WinCC 6.0。在安装完重启后电脑一直无法进入系统。
安装过程我都是按照说明一步步来的。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但是在安装完重启后,系统就好像种了病毒一样,一点进入系统就自动注销。连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无奈之下,只好重装系统,在装完系统后,重新安装软件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知哪位大侠有过这种经历,能不能帮帮我。
谢谢了先。

网友A:
重启后,按F8,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试试

网友B:
没用,连安全模式都进不去

网友B:
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装上

呵呵

网友C:
我们安装的时候都很正常呀,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B:
软件没问题的

网友D:
哈哈.我试过,当时我是再装系统重装wincc就好了.听说只有重装系统这种方法解决,我试过很多方法都进不去已经出问题的系统,wincc就是牛啊

网友E:
重装吧,试试看

网友E:
也有可能是软件没有装完全

网友F:
进入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B:
重装系统也没用啊

还是一样

我 都重装4次了

还修复过

也用WIN PE改过注册表

都不管用,

上楼说的安全模式

根本就进不去

网友B:
怎么就没有人知道其他办法呢?

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G:
能解决本质问题的方法:

用安装版的系统,别用GHOST版的。

网友H:
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不要用精简、优化过的系统,最好是安装版不用GHOST

网友I:
??:(pqdon)[??]WinCC6.0???????????...

重装完系统后,用Administrator的用户登陆,就没问题了,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师傅就是这么告诉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J(2009-07-27):
您好,请加我QQ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希望能一起探讨下。 我的QQ 26189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