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的速度控制模式运行

楼主(2008-11-09):
伺服系统的速度控制模式运行

一、实训目的:

伺服控制系统的功能很广,有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位置控制模式以及这三种模式的组合模式,本项目练习速度控制模式,通过实训理解速度控制模式下的伺服电机的运行特点。

二、实训任务。

在速度控制模式下,能完成7段调速以及电位器调速。

三、相关知识。

1、理解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的控制原理。

2、理解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要求,和每调参数对系统运行情况的影响。

3、速度控制模式的使用场合。以及速度控制模式的特点。

四、实训设备。

由伺服驱动器MR-J2S-10A、伺服电机HC-MFS13B、DC24V电源、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按钮等组成的实训板。万用表、螺丝刀等。

五、实训步骤。

1、画出控制系统的原理图并接线。

(1)系统控制主电路(如图2-1)。

(2)系统控制回路(如图2-2).

2.设置参数.

首先将设置参数 NO.19=000E,然后再设置下表2-1中的参数,设置完毕后,把系统断电,重新启动,则参数有效。

表2-1 速度控制模式要设置的参数

参数
名 称
出厂值
设定值
说 明

NO.0
控制模式选择
设置成速度控制模式

NO.2
自动调整
设置为自动调整

NO.8
内部速度1
1000r/min

NO.9
内部速度2
800r/min

NO.10
内部速度3
1500r/min

NO.11
加速时间常数
1000ms

NO.12
减速时间常数
1000ms

NO.25
模拟量速度指令最大速度
模拟量输入为10V时对应速度是4000r/min

NO.41
用于设定SON、LSP、LSN的自动置ON
SON、LSP、LSN内部自动置ON.

NO.43
输入信号选择2
0AA1
在速度模式、转矩模式下把CN1B-5改成SP3

NO.72
内部速度4
速度是2000r/min

NO.73
内部速度5
速度是3000r/min

NO.74
内部速度6
速度是2500r/min

NO.75
内部速度7
速度是1800r/min

图2-1 系统控制主电路

图2-2 速度控制模式下控制回路

3、开始运行。

通过控制SP1、SP2、SP3、或者电位器VC的电压调整电机运行的速度如表2-2所示。ST1、ST2控制电机运行的方向及启动和停止。运行方向如表2-3所示。

表2-2 电机运行速度表

表2-3 电机运行方

网友A:
怎么都没有图的???

网友B:
最好给大家附上个图形吧

网友C(2009-07-04):
??,?????????????????????MLDS3810????

[upload=jpg,3810.jpg]UploadFile/2009-7/2009741032510005.jpg[/upload]

1.多功能!

◇ ±10V模拟信号的速度控制

◇ PWM速度控制

◇ 步进脉冲模式控制

◇ RS232接口速度控制

◇ RS232接口位置控制,内部具有梯形运动曲线发生器

◇ 编码器差分输入、单端输入均可

◇ 外部零位信号输入

◇ 外部制动信号输入

2.最安全!

◇ 驱动器内部温度监测,具有温度过高、过低保护

◇ PWM开关频率高达62.5KHz,效率更高,电机发热更小,更有效保护电机

◇ 过流保护

◇ 过压保护

◇ 欠压保护

◇ 失控保护

◇ 过载保护

◇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

◇ 编码器故障识别等

3.操作简单!

◇ 使用RS232接口进行参数设置和PID调试

◇ PID参数都数字化存储,不需要调节电位器,能保证生产时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

◇ 本公司免费提供《运控伺服管理系统》软件,可以方便地对驱动器进行参数设置、PID调试,通过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调试的效果!

◇ 驱动器的RS232串口控制采用ASCII码指令集,方便实用

[upload=jpg,mlds3810电气参数表.jpg]UploadFile/2009-7/20097410325186925.jpg[/upload]
qq670501245 029-88223597-802 15091898990 msn:mldzkj@hotmail.com www.mlarm.com 王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