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板] PLC学习板支持的指令

楼主(2008-11-10):
由于指令在不断增加,最终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全部的三菱指令,发布新指令,我们会提供一个升级文件,升级后即可得到最新指令!

功能指令:
ALT
MOV
ZRST
INC
DEC
ADD
DADD
SUB
DSUB
CMP
MUL
DMUL
DIV
DDIV
DHSCS
PLSY
ZRN
LD= <> <= >=
AND= <> <= >=
OR= <> <= >=
SFTR
SFTL
TCMP
TZCP
TRD
TW
HOUR
ZCP

网友:
这是最最基本的喔,请问楼主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楼主:
以下是引用kris2008在2008-11-11 12:34:00的发言:

这是最最基本的喔,请问楼主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例子有的,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一般的应用就足够了,我打算也搞台试试.

网友(2009-01-13):
我也想搞一台试试。看着是不错哟。

应该可以用来开发一些简单的系统了,我是初学PLC的,想用在我的产品上,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我的控制很简单的,就是通过旋转编码器输入信号来控制变频电机

另外,能不能带液晶显示模块呀?

网友(2009-05-11):
很不错,适合初学者

网友(2010-09-16):
这两张图内容是一样的吧?

网友(2011-01-05):
回复 网友A:

可以发给我看看?

网友(2011-06-23):
可行的话先买个试试

网友(2011-11-21):
很好啊,我也是初学者,买台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