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泵轮流转换的编程思路

楼主(2008-11-12):
两污水泵互为备用,每工作4小时转换一次.当一台正在工作的泵出现故障时,另一台要投入,求教如何编程,S7-200.(有编程思路亦可),多谢!!!

网友:
可以用定时器和比较指令做,故障可以从热继电器取故障信号,作为互投信号。

网友:
定时 记数 比较

网友:
可以用定时器和比较指令做

网友:
故障可以从热继电器取故障信号,作为互投信号

网友:
加一个定时器

与定时器并联一个“若另外一台出现故障就为1”的条件

网友:
本人是菜鸟,也不知道对不对,仅供楼主参考!哈哈

LD I0.0
O M10.0
AN I0.1
= M10.0

LDN T37
A M10.0
TON T37, 6000

LD T37
LD C1
CTD C0, 40

LD T37
LD C1
CTD C1, 80

LDN I0.2
AN I0.3
A M10.0
LPS
AN Q0.1
AN C0
= Q0.0
LPP
A C0
AN Q0.0
AN C1
= Q0.1

LD M10.0
A I0.2
= Q0.1
R Q0.0, 1

LD M10.0
A I0.3
= Q0.0
R Q0.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