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S7-300中的DB块怎么用!

楼主(2008-11-15):
我刚接触到公司的程序,里面好多DB块.以前只在OB里面编编简单的程序.不知道DB块怎么用,用DB快有什么好处.

哪位高手能教教我啊!!

网友A:
DB块是数据块,存储数据用的,分通用数据块和FB背景数据块。

网友B:
是数据块,数据交换用的

网友C:
配合FB使用啊

每个FB对应一个DB

网友D(2009-10-01):
你可以参考说明说书啊!也可以利用在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