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实现PLC对仪表数据的读取?

楼主(2008-11-18):
PLC:西门子s7-200

质量流量计传感器:
生产厂家:西安东风机电有限公司
型号:ZLJC7
关联设备:ZLJB5
通过RS485串口连接PLC通讯
请问如何实现PLC对仪表数据的读取?

另外气体流量计:智能气体双转子流量计
生产厂家:上海一诺仪表有限公司
型号:LSZQ-020DB1114
流量范围:0-24m3/h
通过模拟输入连接PLC通讯
请问如何实现PLC对仪表数据的读取?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仪表支持的指令

网友A:
这里有个三菱FX2N-PLC控制打印机中文打印程序

原理是一样的你看看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43_59574_6019_skin0.html

网友B(2009-08-13):
我也正为这个问题困扰呢

有谁能帮下下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取决你是用什么协议与PLC连接

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把你要采集的信号经过运算解出来就可以啦

就是一个数学算式

西门子的说明书看看就可以

4-20ma信号对应的范围是多少我忘了

不过有说明的

网友D(2009-10-09):
没看明白说的什么意思

相应的仪表应该有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