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做这道题

楼主(2008-11-26):
在相距500米的ABC三间生产车间;每一个车间有一加热装置:AR. BR. CR

当温度:AR+BR+CR=180 停止全部加热装置加热

当温度:AR+BR+CR=120 要停止其中之一温度最高的加热装置进行加热

当温度:AR+BR+CR=100 要优先温度最低的一加热装置在加热中

列出工控硬件清单和编写PLC控制梯形图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呀,你的要求应该加悬赏最少也要100金呀

简单说一下,一个CPU至于选什么品牌的自己选

模拟量输入模块,3路模拟量输入,

网友:
多用比较指示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
用比较指令.

网友:
是很简单,自已好好想想,就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