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求助FX1S与MR-C20A连接程式分析

楼主(2008-12-01):
[upload=jpg,mb-1.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12240941594.jpg[/upload]
[upload=jpg,mb-2.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122404465561.jpg[/upload]
[upload=jpg,mb-3.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122413713457.jpg[/upload]
小弟是初学者,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图中程式,谢谢!

疑惑:(假设拨码开关输入数值为:085)

1.那第58步的D10的值是01010101 吗?

2.第111步中,D8030的值为多少呢?进而D18的值是?D16的值是?

(软件帮助中查到:D8030的详细内容是--No1 模拟容量值的模拟值0至255的整数值(和D8013是同样的值)被储存。)

3.初始时第137步中的D12是不是因为第84步而为0呢?是否因此而使得M20的状态为ON?

4.由于以上第3问,使得第145步或第169步的D12的值为多少?

以上疑问望请管理员loveplc及各位师傅解答,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4 21:39:13编辑过]

网友A:
[upload=jpg,线路图.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122505753038.jpg[/upload]
此图是线路图,可来信:likinsan@163.com

工作原理:当X4为低电平时,Y0按拨码开关输入的频率值输出控制伺服马达运转,Y0上接的电阻为上拉电阻.

图中供电电源没有画出.

恳请各位帮忙分析PLC程式的工作原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1 23:00:15编辑过]

网友B:
很好的一个实例,具体给你讲还是不好描述的!

这个程序无非就是拨码开关输出一个BCD吗,然后经过运算,变成十进制给PLSY指令,发出一定的脉冲。

在那个地方不明白,可以说一下!

网友B:
这个程序可以当成一个教程来学习,很实用

网友C:
不错的东西啊,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发到了下面的帖子!我这里回答!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29_8860_1.html

疑惑:(假设拨码开关输入数值为:085)

1.那第58步的D10的值是01010101 吗?

2.第111步中,D8030的值为多少呢?进而D18的值是?D16的值是?

(软件帮助中查到:D8030的详细内容是--No1 模拟容量值的模拟值0至255的整数值(和D8013是同样的值)被储存。)

3.初始时第137步中的D12是不是因为第84步而为0呢?是否因此而使得M20的状态为ON?

4.由于以上第3问,使得第145步或第169步的D12的值为多少?

以上疑问望请管理员loveplc及各位师傅解答,谢谢

//////////////////////////////////

回答以上问题!

楼主应该看看三菱PLC编程手册135页位处理元件。

这里简要描述一下!

BIN K4M100 D10

这里的BIN是二进制处理指令,K4表示4*4个位,也就是 M100-M116,每四位表示一个BCD吗,这样就有4个BCD码,合起来就是个数值, D10表示把这个数值放到D10中。k1,k2,k3,也类似。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BIN D10 K4M100 也可以用的,表示将D10的值变成二进制分给M100-M116

这种处理方式在MOV,XCH,BCD等传输指令中用的较多。

看看我站PLC学习板中的一个实例,PLC学习板视频:数字字母显示

也是这个道理!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107_8796_1.html

网友B:
这一点理解了,所有的问题应该不难了吧

网友A:
非常谢谢,

看了几天书,也了解了不少,感觉该设备小巧玲珑,设计还是相当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