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优缺点

楼主(2008-12-02):
我出去调试的时候怎么看见外面大功率的电机多数用的还是直流的,不是现在流行用交流变频的了嘛!
我只知道交流变频电机比直流节能,直流启动转矩大,除了这个以外各自还有什么优缺点。
谁能详细地讲讲啊,谢谢了!!

网友A:
直流电机的调速性能相当好,比交流变频调速要好

网友B:
直流电机调速响应特快!

网友C:
1、直流电机在启动方面的性能大大优于交流电机;

2、直流电机调速范围相当宽;

3、直流电机功率因素较高;

4、直流电机机械特性可以满足许多生产机械的各种需要。

总之:直流电机有许多交流电机无法达到的优越条件。这是大功率的电机多数用的还是直流电机的主要原因。

网友D(2009-01-05):
直流电机调速范围宽

网友E(2009-07-09):
我也是初学者!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系统对比一下啊!

网友F:
是或,平时直流电机接触的少,还要有更多的对比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