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视觉系统的图片(PC-Based视觉系统)

楼主(2008-12-03):
[upload=gif,1.gif]UploadFile/2008-12/200812319341128508.gif[/upload]
[upload=gif,2.gif]UploadFile/2008-12/200812319341144953.gif[/upload]
[upload=jpg,dscf2298.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319341125130.jpg[/upload]
[upload=gif,dscf2299.gif]UploadFile/2008-12/200812319341160698.gif[/upload]

系统框架如下
[upload=jpg,未命名.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319341143992.jpg[/upload]

这种系统,比较廉价,电气成本在5w左右,但是技术难度比较大,

上面的是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用于测量物体的高度:

软件:Hexsight +VB +WIN2K

硬件:JS1N-31+方诚相机(USB)+EPSON打印机

重复测量精度:0.003mm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3 19:40:40编辑过]

网友:
5W的投入也不少了。如果用智能控制器,比如omron和松下的,应该还可以成本再低点,但重复精度有没有这么高就要看实际效果了。

楼主:
我一般做PC式的智能控制器只用过KEYENCE的比较贵15W,主要瞄准大客户,据说销售量去年增加150%

松下的在展会上看到过。

测量精度和价钱是成正比的,精度越高,越贵

网友:
采用USB相机可否就省去图像采集卡?而由软件直读相机数据?

楼主:
采用USB的相机的,hexsight软件其实就是视觉处理软件,这里不要采集卡的,直接用软件读取视频和处理视频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ltc611在2008-12-17 9:40:00的发言:
采用USB相机可否就省去图像采集卡?而由软件直读相机数据?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108_8813_1.html

这里是资料,不过是e文的

网友(2010-06-19):
又是E文头痛

网友(2010-12-21):
有点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