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伺服马达问题

楼主(2008-12-03):
请教伺服马达问题:

我的伺服驱动器上有时显示AL01和AL05报警,请问这两个报警信号分别指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
那种伺服啊

楼主:
东元的.关闭电源时显示一下AL01,只一下而以.有时显示AL05,不管显示AL01还是AL05伺服马达都动不了;重开几次电源就好了!!!

网友:
这个没有接触过 等待高手解答 观望中

网友:
应该是报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