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问各位前辈三菱防真软怎么用

楼主(2008-12-05):
请问各位:三菱防真软件怎么用,I/O设定里的条件,输入号,设定各是什么意思,怎么设定.

网友A:
先编好程序,然后转换,再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防真软件里,然后运行。

网友B:
下载一个仿真软件使用说明就明白了,该网站就有啊.

网友C:
模拟真实的plc运行!

网友D:
各位前辈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E(2009-08-25):
模拟真实的plc运行啊

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