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X-P写的程序怎么下载不到PLC中去

楼主(2008-12-09):
我用CX-P写了一个程序,怎么也不能UPLOAD到OMRON CPM2A中去,但是能把PLC中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中,总是出现连接失败!

网友:
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再试一下!

网友:
兄弟你分清楚从PLC传送和传送到PLC的区别了吗?对于CXP来说程序到PLC是DOWN,从PLC到CXP是UP。

网友: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你还要看看DIP开关的设定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