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机器视觉软件HEXSIGHT下载地址

楼主(2008-12-28):
1.1 HexSight 视觉软件包

1.1.1 何谓 HexSight?

Adept的HexSight软件其实是一个ActiveX控制库,程序员可用它来建构完整的高性能2D机器视觉系统。
–HexSight应用系统可用Visual Basic或Visual C++来对HexSight进行二次开发(Borland Dephi也支持)。
–它是一个在PC机上运行的软件解决方案。

1.1.2 HexSight 的历史

–HexSight最早是一家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小公司,专注于机器视觉算法开发,2000年7月为Adept收购。
–HexSight软件最早是1999年发布的,–2001年5月推出了Release 3.1,–现在已有Release3.2版本。

1.1.3 HexSight 的定位技术

真正的几何对象定位软件,它不是灰度相关技术的变种
– HexSight能处理自由形状的对象,–具有功能强大的去模糊算法
– HexSight快速,在一台500MHE on Pention-Ⅱ处理器上,零件寻找定位只需25到100毫秒
– HexSight精度:1/40亚像素位置重复精度,0.01度旋转重复精度
– 丰富但简易的图像标定工具
– HexSight的定位器可以嵌入在OEM的产品中去

1.1.4 产品提供方式

三种供应方式
对于只需零件定位的应用(比如机器人Pick&Place,分类和零件装配等应用),可以只买HexSight定位器这一单一模块
对于复杂完整的检测(如零件检测、测量),可以买HexSight的完全版
对于OEM应用,可以提供一种特定的版本,其中包含图像捕获设备和定位工具(大批量的情形)

仅含定位器的软件包

被广为接受,包含以下工具:
* 图像捕获设备:包含自动标定的工具,可以补偿因镜头垂直度和畸变造成的误差
* 对象定位器:带有自动试教功能,能根据几何轮廓找寻定位零件。返回X-Y坐标,方向,大小比例和用户定义的参考点坐 标,搜索区域可限于用户定义的ROI(兴趣域)
* 类库:Active X拉件集,使定制系统能对内部图像进行操作。
完全的HexSight软件包

除了上面提到的3个工具外,还有
*图像处理工具:提供多样化的图像处理算法,比如算术 运算,逻辑运算,形态变化和直方图等功能。图像处理可发生在任意工具之前或之后。
*边缘定位工具:采用矩形或圆弧投影能定位多个边缘
*模式定位工具:采用可定制模式匹配算法来找寻灰度模式, 以提高速度和精度等等
*测量工具:能测量线性和圆弧特征
*Blob分析工具:能计算内在和外在的几何属性,如重心,周长,面积,包络矩形,主轴还有灰度属性。支持三种图像域化方法:二值,软二值和动态阈值处理。
*取样工具:对实现可定制检测非常有用,它通过从一基于模板的ROI(兴趣域)中取样图像数据,然后提供给定制系统的特定C++算法或任意HexSight工具,包括定位器进行处理
* 图像(清晰度)计算工具:评估/计算由用户定义兴趣域内图像的清晰度,对于自动对焦电机控制非常理想。
* 图像直方图工具:计算用户定义兴趣域内图像灰度使统计信息。

1.1.5 应用开发

采用标准Active X控件Visual Basic或Visual C++(PC平台)的柔性开发环境。
–多坐标系统(系统坐标,图像坐标,对象坐标和工具坐标),所返回的识别结果采用用户选用的单位,易于理解。
–简易的开发步骤,边写程序边看效果,所见即所得。
–基于模板的检测和测量工具自动叠加到寻找到的对象事件上。
–在生产或OEM产品中,编程界面可完全隐藏起来。

1.2 HexSight 技术特点

HexSight Release 3.0

–较低内存需求。
–定位器,彻底的搜索为缺省的搜索模式
–自动试教模板编辑器,最好地适应彻底搜索模式
–在多事件应用中,针对重叠总是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对多模板应用,模板的去模糊化显著加强了
–定位器现在能自动分辨两种非常相似的模板
–搜索算法工作在自己的线程中,不影响主线程的运行,如此可允许对找寻到的事件进行处理
–找寻到的事件按次序输出,其次序与其在图像中出现的次序相同

HexSight Release 3.1

–完全支持左手法则和右手法则图像坐标和标定坐标等
–速度优化,定位器很快速,比以前快了近一倍
–定位器返回只读的轮廓数据(如周长和面积)
–内部数据库里的场景(scene)信息供读
–新型的品质和距离的排序模式
–改善了模板的去模糊化能力
–改善了对称性模板的处理
–全彩(R&B,3×8bits=24bits)图像显示
–两种新型灰度值工具:直方图和清晰度
–支持Matrox,Orion和ITT PC-DIG捕捉卡

FTP下载地址:

../下载区/机器视觉/HEXSIGHT.rar

[upload=jpg,setup.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282215658898.jpg[/upload]

网友A:
HexSight4.0 全彩色机器视觉软件
--基于彩色图象的视觉软件包 HexSight V4.0

定位工具利用矢量描述灰度和彩色图像进行关键特征定位,定位结果不受形状大小、方向、非线形光照、轮廓残缺、背景凌乱和对比度突变等情况影响。
●检测工具包括图像处理、区域采样、彩色分割、基于亚像素边缘提取和尺寸测量等。
●字符识别/条码读取,支持标准的SEMI字体和大多数的一维或二维条码识读。
●进程程管理器可以很方便地把多种软件工具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视觉软件系统,用鼠标点击就好,像搭积木一样,为您的应用程序定制一个可执行的序列。

定位(Locator)
定位工具提供了基于对象轮廓的定位,HexSight4.0版本还新增了彩色识别功能。

● 强大的多重模板分析能力,可以识别高相似度的物体。
●同时识别到多个物体,不论这个物体的方向和大小如何。
●能有效地处理局部遮盖、图像凌乱、对比度翻转和非线性光照等情况。
●很自然地使用颜色信息对彩色对象提取轮廓以提升检测精度
●内置的相机色彩标定,以确保处理结果的高精确度和可重复性
●定位器的API函数提供高灵敏度的分割技术建立精确的或动态的交互式模板.
●定位精度为1/64亚像素,旋转精度1/20度,大小比例为1/10

检测(Inspection)
检测工具包括图像处理、色彩匹配、 斑点分析和测量功能。每个工具通过定位工具调整兴趣区域、被测物的比例和方向,可以方便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色彩寻找器通过图像彩色分析寻找与用户自定义的色彩相匹配的区域。
●图像处理算法按MMX/SSE/SSE2指令集进行了最优化设计,包括数学运算、赋值操作、逻辑运算、图像滤波、形态分析,清晰度评测以及直方图分析等函数。
● 测量功能包括对边缘、线段、及弧相对距离和角度计算。
●斑点分析可提取被测对象的各类特征,比如常规物理量(面积,质心)、周长(凹陷,凸起)、重心(椭圆长轴/短轴)、外接、内截矩形(尺寸,角度)、链表(边缘)以及拓扑特征(内孔)等等。
●所有检测工具在成矩形的检测区域内采用双线性插值取样,结合校正后的单位换算,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

字符识别/条码读取(OCR/Symbology)

HexSight的字符识别/条码读取工具,提供了分析能力特强的函数,以处理一维码,二维
码,及SEMI字体识别。自动定位和逻辑分析功能使之能够快速确定代码的位置和内容。

●支持读取的一维码包括:Code 39, 128, 93, UPC, PDF-417, Postnet, Codabar, BC 412, 2 of 5, and Pharmacode。
●支持读取的二维码包括:ECC 000-140 and ECC 200。
●支持读取的半导体字体包括OCR-A, OCR-B, 和 SEMI。
●每个读码工具包含对兴趣区域的控制和调节功能,确保了读码的准确性和速度 。

进程管理器(Process Manager)

进程管理可以帮助您迅速建立一个顺序执行的HexSight应用系统。目标系统执行从图象采集并输入到定位器或测量工具,从定位器或测量工具的输出再到应用系统控制逻辑的转换。

●工具按照功能类别,像积木一样置于进程管理器的右边,通过鼠标拖放操作,可以将它们调至左边,形成运行序列。
●每个工具都可以通过其属性面板操作完成设置。
●每个工具的处理时间都有显示,通过调整可以达到最优配置。
●加载/储存性质帮助保存序列的配置文件,配置文件通过进程管理应用程序接口可以快速地加载完成客户特定的要求。
● 所有的输入和输出都存储在实时数据库里,它可以通过图形化的界面方式支持个人数据对象的加载/存储

下载地址:

http://sou.plcjs.com/ftp.aspx?q=HexSight%20

需要威望达到10以上或有足够的下载流量

网友B:
正在找这个软件,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网友:
怎么看不到下载链接?

网友C(2009-03-20):
地址在哪里啊

网友A:
这个文件要登陆我站FTP才能下载

网友D:
可惜流量不够

网友A(2009-05-24):
以下是引用dwv858在2009-5-20 22:44:00的发言:
怎么看不到下载链接?

看帖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108_8943.html

网友E(2009-10-17):
Thanks . It is very good

网友F(2010-04-12):
还能下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F:

网友(2010-06-29):
正在找这个软件

网友G(2010-12-15):
谢谢,正在找这个软件

网友H:
流量不够怎么办啊?

网友I(2011-01-25):
流量不够

网友J(2011-04-27):
供原厂SONY HITACHI工业相机

网友J:
QQ一八二二二六九四七,一三八二三三六五三八二

网友K:
好东东,谢谢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