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CN程序编译错误

楼主(2008-12-29):
我按书写了个S7-200CN小程序,但是下载的时候显示如下:

[upload=jpg,upload.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2923355868109.jpg[/upload]
请问这是为什么?在Micro/Win里面编译是没有显示错误的!实际下载的时候显示“非致命性错误”

这是不是说明这台PLC加密了,所以写不进去?

这是我的程序[upload=rar,first.rar]viewFile.asp?ID=4661[/upload]

请各位帮忙一下

网友A:
看是不是数据区的设置问题或者是通讯设置

网友B:
以下是引用zhangdengchao在2008-12-30 9:11:00的发言:

看是不是数据区的设置问题或者是通讯设置

可以说明白一点吗?

如果我单独下载的话单下载系统块和数据块都没有出错,单单在下载程序块的时候出错了!我想和通讯设置没有太大关系吧

网友C:
这样的话应该不是通讯的问题,做个最简单的程序下载试试看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随便删掉一句再加上去,就好了,是不是PLC内部的BUG呀?要不就是编写的程序里有语句没有编译问题,但是不是很严格。

网友C(2009-02-09):
试试能不能上传,如果能顺利上传的话,证明通讯没问题

网友D(2009-03-31):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把随便哪句话重写一遍,就可能正常下载了,感觉像是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