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三菱FX系列PLC的RS指令实例

楼主(2008-12-30):
[UserCP=100]

FX系列PLC的RS指令用于RS232端口来发送和接收串行数据。
应用RS前,应该用特殊数据寄存器D8120来设定数据传输格式

相关标志:
M8122:发送请求;M8123:接收完成;M8124:载波检测;M8129:超时测定;
D8129:超时测定时间。
本节以FX系列PLC与打印机连接通讯为例,说明RS指令的编程方法。

1、FX系列PLC应用FX2N-232-BD与打印机连接
2、M8161:作为八位数据处理
3、D8120设定通讯格式(H006F),数据位:8;奇偶校验:偶;停止位:2位;波特率:2400bps;起始符:无;终止符:无;控制线:不用;通讯协议:无
4、发送存储在D10---D14五个数据寄存器的数据,不接收数据
5、执行到SET M8122语句,发送开始。

[upload=gif,20081004003048.gif]UploadFile/2008-12/2008123023152010121.gif[/upload]
[/UserCP]

网友A(2009-05-29):
怎么不能看啊

网友A:
本人初雪啊

网友A:
这么好的资料可以分享啊

网友A:
可以下了吗

网友A:
成功了啊

网友B:
初学者,看不太懂,哎,,,,

网友C(2009-07-25):
看不了啊,真扫兴

网友D(2011-02-14):
感谢楼主的分享 正好这几天我也为了这条指令头痛 现在我就是用RS指令将PLC的数据传给变频器 但变频器就是不转 我想请问下楼主上面的程序中到底是哪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作为频率传给变频器的 那上面的几个MOV指令中十六进制数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E(2011-10-21):
学习先

先看啊看,学习中

网友F:
三菱FX系列 PLC主控指令 FX系列PLC有基本逻辑指令20或27条、步进指令2条、功能指令100多条(不同系列有所不同)。本节以FX2N为例,介绍其基本逻辑指令和步进指令及其应用。 FX2N的共有27条基本逻辑指令,其中包含了有些子系列PLC的20条基本逻辑指令。 主控指令(MC/MCR):(1)MC(主控指令) 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执行MC后,左母线移到MC触点的后面。(2)MCR(主控复位指令)它是MC指令的复位指令,即利用MCR指令恢复原左母线的位置。 在编程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多个线圈同时受一个或一组触点控制,如果在每个线圈的控制电路中都串入同样的触点,将占用很多存储单元,使用主控指令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MC、MCR指令的使用,利用MC N0 M100实现左母线右移,使Y0、Y1都在X0的控制之下,其中N0表示嵌套等级,在无嵌套结构中N0的使用次数无限制;利用MCR N0恢复到原左母线状态。如果X0断开则会跳过MC、MCR之间的指令向下执行。 MC、MCR指令的使用说明:(1)MC、MCR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和M,但不能用特殊辅助继电器。MC占3个程序步,MCR占2个程序步;(2)主控触点在梯形图中与一般触点垂直。主控触点是与左母线相连的常开触点,是控制一组电路的总开关。与主控触点相连的触点必须用LD或LDI指令。(3)MC指令的输入触点断开时,在MC和MCR之内的积算定时器、计数器、用复位/置位指令驱动的元件保持其之前的状态不变。非积算定时器和计数器,用OUT指令驱动的元件将复位,当X0断开,Y0和Y1即变为OFF。(4)在一个MC指令区内若再使用MC指令称为嵌套。嵌套级数最多为8级,编号按N0→N1→N2→N3→N4→N5→N6→N7顺序增大,每级的返回用对应的MCR指令,从编号大的嵌套级开始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