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FX2N-2DA应用实例+FX2N-2AD应用实例+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楼主(2008-12-30):
[UserCP=100]

FX2N-2DA可连接的PLC有:FX0N,FX2N,FX2NC
1、根据接线方法,模拟输出可在电压输出或是电流输出中进行选择

2、两个模拟输出通道可接受的输出为0到10VDC,0到5VDC,或是4到20mA。(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的混合使用也是可以的)。
3、分辨率为2.5mA(0到10VDC)和4μA(4到20mA)。
4、数字到模拟的转换特性可进行调整。
5、此模块占用8个I/O点,它们可被分配为输入或是输出
5、使用FROM/TO指令与PLC进行数据传输

FX2N-2DA实例程序
LD X000
MOV D100 K4M100 数字数据D100扩展到辅助继电器M100--M115

MOV K2M100 K2M116 移动下端8位数据
TO K0 K16 K4M116 K1 下端8位数据被写
TO K0 K17 H0004 K1
TO K0 K17 H0000 K1 保持下端8位数据
MOV K2M108 K2M116 移动高端4位数据
TO K0 K16 K4 M116 K1 写高端4位数据
TO K0 K17 H0002 K1
TO K0 K17 H0000 K1 执行通道1的D/A转换

通道1的输入执行数字到模拟的转换:X000
D/A输出数据CH1:D100(以辅助继电器M100到M131进行替换。对这些编号只进行一次分配)
处理时间:从X000打开至FX-2DA输出模拟值的时间。4ms/1通道。

FX2N-2AD可连接的PLC有:FX0N,FX2N,FX2NC
1、根据接线方法,模拟输入可在电压输入或是电流输入中进行选择

2、两个模拟输入通道可接受的输入为0到10VDC,0到5VDC,或是4到20mA。使输入特性与两通道相容
3、模拟到数字的转换特性可以调节
4、此模块占用8个I/O点,它们可被分配为输入或是输出
5、使用FROM/TO指令与PLC进行数据传输

模拟输入编程实例:
LD X000
TO K0 K17 H0000 K1 选择A/D输入通道1
TO K0 K17 H0002 K1 CH1的A/D转换开始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取通道1的数字值
MOV K4M100 D100 通道1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并存储到D100
LD X001
TO K0 K17 H0001 K1 选择A/D输入通道2
TO K0 K17 H0003 K1 通道2的A/D转换开始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取通道2的数字值
MOV K4M100 D101 通道2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并存储到D101

通道1的输入执行模拟到数字的转换:X000
通道2的输入执行模拟到数字的转换:X001
A/D输入数据CH1:D100(用辅助继电器M100到M115替换。只分配一次这些号码)
A/D输入数据CH2:D101(用辅助继电器M100到M115替换。只分配一次这些号码)
处理时间:从X000到X001打开至模拟到数字转换值存储到主单元的数据寄存器之间的时间。2.5ms/1通道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01.rar]viewFile.asp?ID=4669[/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02.rar]viewFile.asp?ID=4670[/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04.rar]viewFile.asp?ID=4671[/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04.rar]viewFile.asp?ID=4672[/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05.rar]viewFile.asp?ID=4673[/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06.rar]viewFile.asp?ID=4674[/upload]

[/UserCP]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07.rar]viewFile.asp?ID=4675[/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08.rar]viewFile.asp?ID=4676[/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09.rar]viewFile.asp?ID=4677[/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0.rar]viewFile.asp?ID=4678[/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1.rar]viewFile.asp?ID=4679[/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2.rar]viewFile.asp?ID=4680[/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30 23:35:48编辑过]

网友A: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3.rar]viewFile.asp?ID=4681[/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4.rar]viewFile.asp?ID=4682[/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5.rar]viewFile.asp?ID=4683[/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6.rar]viewFile.asp?ID=4684[/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7.rar]viewFile.asp?ID=4685[/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8.rar]viewFile.asp?ID=4686[/upload]

网友A: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19.rar]viewFile.asp?ID=4687[/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20.rar]viewFile.asp?ID=4688[/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21.rar]viewFile.asp?ID=4689[/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22.rar]viewFile.asp?ID=4690[/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23.rar]viewFile.asp?ID=4691[/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24.rar]viewFile.asp?ID=4692[/upload]
[upload=rar,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part25.rar]viewFile.asp?ID=4694[/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30 23:45:35编辑过]

网友B(2009-08-21):
感謝分享,對我一分有用...

网友C(2010-04-14):
为什么下载 后不能用

网友D(2010-11-08):
感謝分享,對我十分有用...

网友E(2010-12-28):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包呀?

网友F(2011-01-27):
附件根本不能打开,不是要下卷就是要上卷,是不是想流量想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