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系列PLC输入与输出如何接线

楼主(2008-12-31):
FXPLC输入外部接线简图:

[upload=jpg,20081021224117.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310195125015.jpg[/upload]

看到上面的图,您会不会认为是我画错了呢?我在给配线电工图纸时,很多电工都会来找我更正此处,甚至有些技术人员也说此图有错。我们来看一下FXPLC的输入回路构成图就清楚了。

[upload=jpg,200810212241172.jpg]UploadFile/2008-12/200812310203923911.jpg[/upload]

从上图中的输入内部构成图可看出:

FXPLC的输入外部接线可以是:开关两边的线各接COM与相应的输入点X,这是由PLC的内部24C电源供电。此种接线非常方便,但是却存在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电源是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的。当负载超过了电源的容量,电源的输出电压会降低甚至会烧损,PLC的内部电源也一样。当我们设计一个很大的系统时,PLC的输入端会接很多开关,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按扭等。此时负载就很大,也许就超过了PLC内部24V电源的负载能力。此时就需要外接24V供电。(负载很小时,我也是用外接24V电源供电。由于短路等原因烧一个外接24V电源没多钱,烧了PLC的内部电源造成PLC不工作就耽误时间了。)

外接24V电源的接线方式就如第一幅图所示,看了输入内部构成图。有疑问者应该释然了!

FXPLC如何外接接近开关呢?

NPN型接近开关为例:还是需要一个外接24V直流电源,直流电源的24V和接近开关的24VPLC24V连接,直流电源的0V与接近开关的0V连接,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接PLC的输入点X

[upload=gif,200810212241173.gif]UploadFile/2008-12/200812310213366029.gif[/upload]

注意看一下图二的PLC内部结构图,PLC的输入点XPLC24V之间有一个电阻,正好构成了接近开关的负载!

FXPLC的输出外部接线很简单,看上面的输出内部构成图就会了。晶体管型与继电器型外部接线一样。

要注意的是,PLC的输出有几个公共端(COM),输出点分成几个组,一个组有一个公共端COM

网友A(2009-06-11):
不是+24V接在一起,而是COM和0V接在一起就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