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异步电动机定子串电阻启动控制PLC程序

楼主(2008-12-31):
[UserCP=100]

[upload=gif,20081022001002.gif]UploadFile/2008-12/200812310291338597.gif[/upload]

[/UserCP]

定子串电阻启动是异步电动机降压启动方法之一,其工作过程是:先在电机定子绕组上串联电阻,待电机达到一定的转速时(用时间继电器延时的方法)再去掉电阻全压运行。再谈PLC编程时的一点小体会。
程序图如上,其中:
X0:启动按钮,接外部按钮常开点
X1:停止按钮,接外部按钮常闭点
X2:急停按钮,接外部按钮常闭点
X3:热继电器保护触点,接热继电器动断触点(热继电器没动作时闭合)
Y0:控制外部电机主继电器线圈
Y1:控制外部串联电阻用继电器线圈
Y2:控制外部全压启动继电器线圈
T0:转换用时间继电器
工作过程:
按启动按钮X0,Y0,Y1闭合输出控制外部接触器,电机串电阻启动开始,启动2秒后,T0得电吸合,断开Y1,接通Y2,电机全压运行。在运行过程中,按停止或是急停按钮或是热继电器因电机电流过大而动作,都将立刻使电机停止运转。

PLC编程注意事项:
1、观者应该注意到了,我把停止、急停、热继器这三个按钮都接了常闭点。这是我们在设计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按钮从断开到闭合是需要一小段距离的,这一小段距离虽然很短,但是也需要时间。在重要机械控制中,也许就是这一小段时间造成停机过慢而酿成大祸。比较起来常闭点断开行程要比从断开到闭合的行程要小的多。
2、在设计机械运行设备的电路时,一定要加上大蘑菇头的红色急停按钮。红色显眼,大蘑菇头突出,明显高于其他按钮,在紧急状态时,操作者很容易及时操作急停操作。也许多加了这一个输入点会令成本大大增加(只有八点输入的PLC,需要接九个外部输入时就得增加一个扩展)。但是却保证了机械与人身的安全。再说直白点,就是发生了事故,您做为设计者,减少了责任!
3、上面的图有两个,他们的功能都是实现电动机串电阻启动。哪个更合理呢?
从程序步数来看,第一个合理,粗略地说步数越少,程序执行时间越短。(当然有的指令的运算时间比几个指令加在一起的运算时间都长。)
但是从安全角度来讲,图二就合理了。
先来看图一,当X1、X2、X3有其一断开时,Y0、Y1、Y2都断开,电机停止运行。只有再一次令X1闭合,电机才有重新启动。这是正常情况,但如果X1外接的按钮出问题了,它变成常闭了呢?(大家记得X1、X2、X3接的是常闭按钮吧)当我们按下X1时,电机停止,当我们抬起手后,X1又接通了,这时电机不就是又开始启动了嘛!
而图二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图二中的X0是用的上升沿指令。也就是不管X0闭合多长时间,它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RST复位Y0后,只有X0从断开再进入到闭合状态才能让Y0置位。(我愿意用SET,RST指令,而不愿意用OUT指令。)
但是这两个图都没有考虑干扰的因素,如果因为干扰而造成X0闭合,电机不是自动转起来了?所以还应该再完善一下,比如:
LD X0
OUT T1 K2
LDP T1
LD X2
LD X3
LD X4
SET Y0
干扰信号不会保持200毫秒的时间。
安全第一,是我们在编程时要时刻注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