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光耦TLP521和PC817特性分析

楼主(2009-02-03):
最近研究PWM脉冲输出是发现波形总是有问题,达到20Khz失真就严重了,原来光耦的速度太慢了!

下面是分析过程

TLP521分析

[upload=gif,tlp521.gif]UploadFile/2009-2/20092323145330976.gif[/upload]

1、官方说可以做到30μs实际还是有差异的虽说最大约为30μs,但最大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tOFF≫tON,这就使得经过光耦后的PWM信号会严重偏向ON。
2、20kHz的振荡周期是50μs,当tOFF在最坏情况时,PWM的实际可控范围可能只有一半左右。
3、tOFF、tON还跟负载电阻有关,从曲线看出,负载电阻取得越大,tOFF和tON的差值就越大,越不合适做PWM。
综上所述,TLP521不是不能做20kHz的PWM,但做出来的效果较差。

PC817的情况不同,PC817的开/关时间非常接近,如负载选取得好甚至有一段是重合的,所以这个型号没有问题。

[upload=gif,pc817.gif]UploadFile/2009-2/20092323145343212.gif[/upload]

[upload=rar,pc817.rar]viewFile.asp?ID=4741[/upload]
[upload=rar,tlp521.rar]viewFile.asp?ID=4742[/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2-3 23:17:31编辑过]

网友A(2009-09-28):
顶一下,这个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B:
817用在开关电源的多,521也可以代换。。

网友C(2009-11-03):
817的电流要控制的好!否则容易烧

网友D(2010-10-15):
没研究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