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常用器件选型表

楼主(2009-02-08):
电源器件 2

运算放大器 4

仪表放大器 8

比较器 9

电压基准 10

MCU监控器件 11

高频放大器 12

音频放大器 12

有源滤波器 12

接口器件 12

转换器件 13

波形发生器 20

驱动器件 20

模拟开关 22

数字电位器 23

数字逻辑器件 23

数字电容器 28

单片机 29

可编程逻辑器件 30

传感器件 30

隔离器件 31

显示器件 32

存储器件 33

二极管 34

三极管 35

保护器件 38

功率模块,电力电子器件 38

无线器件 38

时钟电路 39

编解码器 39

采样保持 40

DDS频率合成 40

锁相环 40

其他 41

---------------------------------------------------------------------------------------------------------------------------------

1, 电源器件

---------------------------------------------------------------------------------------------------------------------------------

1.1 开关电源调整器

TOP245 单片开关电源稳压器

输入85V~265VAC,50Hz/60Hz,最大输出功率60W

TOP247 单片开关电源稳压器

输入85V~265VAC,50Hz/60Hz,最大输出功率125W

TOP250 单片开关电源稳压器

输入85V~265VAC,50Hz/60Hz,最大输出功率210W

UC3843B 开关电源调整器

工作电压范围8.2V~30VDC,输出驱动电流1A,最大使用频率500KHz

TL494 开关电源调整器

工作电压范围7.0V~40VDC,输出驱动电流500mA,最大使用频率200KHz

MC34063 A DC-DC转换器

输入3.0V~40VDC,输出电压可调,输出开关电流1.5A,100KHz工作频率,
逐个周期的电流限制,最大电源电流4mA

MC34023 高速PWM控制器

推挽输出电流0.5A,1MHz工作频率,软启动,电源欠压锁定,逐个周期的
电流限制,电源电压9.2V~30V,最大电源电流30mA

MC34025 高速双PWM控制器

推挽输出电流0.5A,1MHz工作频率,软启动,电源欠压锁定,逐个周期的
电流限制,电源电压9.2V~30V,最大电源电流30mA

μA 78S40 通用开关电源调整器

输入2.5V~40VDC,输出电压1.25V~40V可调,输出开关电流1.5A,逐个
周期的电流限制,最大电源电流5.5mA

MAX1676 DC-DC升压转换器

输入0.7V~5.5VDC,输出电压2.0V~5.5V可调,输出电流200mA,电源电
流16μA

MAX1692 DC-DC降压转换器

输入2.7V~5.5VDC,输出1.25V~5.5V可调,最大输出电流600mA,电源
电流85μA

MAX829 负电压转换器

输入1.5V~5.5VDC,输出电流-150μA

MAX889 负电压转换器

输入2.7V~5.5VDC,输出电流-200mA

MAX1719 负电压转换器

输入1.5V~5.5VDC,输出电流-25mA

MAX1760 DC-DC升压转换器

输入0.7V~5.5VDC,输出2.5V~5.5V可调,输出电流800mA,电源电流100
μA

MAX1921 DC-DC降压转换器

输入2.0V~5.5VDC,输出固定电压1.5V,1.8V,2.5V,3.0V,3.3V,电源
电流50μA,输出电流400mA

1.2 线性固定电压调整器

AS1117 三端低压差稳压器

最大输入电压12V,最小压差1.2V,输出电压1.5V,2.5V,2.85V,3.0V,
3.3V,5.0V,输出电流800mA

78L00系列 三端正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输入电压35V,最小压差1.7V,输出电流100mA

79L00系列 三端负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输入电压-35V,最小压差1.7V,输出电流-100mA

78M00系列 三端正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输入电压35V,最小压差2.2V,输出电流500mA

79M00系列 三端负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输入电压-35V,最小压差1.1V,输出电流-500mA

7800系列 三端正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输入电压35V,最小压差2.2V,最大输出电流1.5A

7900系列 三端负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输入电压-35V,最小压差2.2V,最大输出电流-1.5A

78T00系列 三端正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输入电压35V,最小压差2.2V,最大输出电流3A

1.3 线性可调电压调整器

LM317L 可调式三端正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允许压差40V,最小压差2.5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5V~37V,最大输
出电流100 mA,最小负载电流5mA

LM317M 可调式三端正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允许压差40V,最小压差2.5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5V~37V,最大输
出电流500 mA,最小负载电流10mA

LM317 可调式三端正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允许压差40V,最小压差3.0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5V~37V,最大输
出电流1.5A,最小负载电流12mA

LM337L 可调式三端负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允许压差40V,最小压差2.5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5V~-37V,最
大输出电流-100 mA,最小负载电流-5mA

LM337M 可调式三端负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允许压差40V,最小压差2.5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5V~-37V,最
大输出电流-500 mA,最小负载电流-10mA

LM337 可调式三端负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允许压差40V,最小压差3.0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5V~-37V,最
大输出电流-1.5A,最小负载电流-10mA

LM350 可调式三端正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允许压差36V,最小压差3.0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V~33V,最大输
出电流3A,最小负载电流10mA

LM333 可调式三端负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允许压差35V,最小压差3.0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V~-32V,最
大输出电流-3A,最小负载电流-10mA

LM396 可调式三端正向电压调整器

最大允许压差20V,最小压差2.1V,输出电压可调范围1.25V~15V,最大输
出电流10A,最小负载电流10mA

---------------------------------------------------------------------------------------------------------------------------------

2, 运算放大器

---------------------------------------------------------------------------------------------------------------------------------

LM308A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5mV,共模抑制比96dB,电源抑制比96dB,开环电压
增益80V/mV,输入电压范围±14V(Vcc=±15V),输出电压范围±13V(Vcc=
±15V,RL=10KΩ),带宽1MHz,压摆率0.3V/μS,电源电压±3.0V~±18V,
输出短路时间Indefinite,最大电源电流±0.8mA

LM348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6.0mV,共模抑制比90dB,输入偏置电流30nA,,带宽
1MHz,压摆率0.5V/μS,电源电压±4.0V~±18V,每放大器电源电流
1.125mA

LF411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2.0mV,共模抑制比100dB,输入偏置电流50pA,,带宽
3MHz,压摆率13V/μS,电源电压±3.5V~±18V,每放大器电源电流3.4mA

TL032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5mV,共模抑制比94dB,输入偏置电流2pA,,带宽
1.1MHz,压摆率5.1V /μS,电源电压±5.0V~±18V,每放大器电源电流
0.28mA

TLC4501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1mV,共模抑制比100dB,输入偏置电流1pA,,带宽
4.7MHz,压摆率2.5V /μS,电源电压4.0V~6.0V,每放大器电源电流1.5mA

TLC2654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02mV,共模抑制比125dB,输入偏置电流50pA,,带宽
1.9MHz,压摆率3.7V /μS,电源电压±2.3V~±8V,每放大器电源电流2.4mA

TLC2652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3μV,共模抑制比140dB,输入偏置电流4pA,,带宽
1.9MHz,压摆率3.1V /μS,电源电压±1.9V~±8V,每放大器电源电流2.4mA

LM358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7.0mV,共模抑制比70dB,电源抑制比100dB,开环电压
增益100V/mV,输入差动电压范围0~Vcc,输入共模电压范围0~28.3V
(Vcc=30V),输出电压范围0~3.5V(Vcc=5V,RL=10KΩ),带宽1MHz,
压摆率0.6V/μS,电源电压±1.5V~±16V或+3.0V~+32V,输出高电平
电流40mA,输出低电平电流20mA,输出短路时间连续,最大电源电流3.0mA

LM324A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3.0mV,共模抑制比70dB,电源抑制比100dB,开环电压
增益100V/mV,输入差动电压范围0~Vcc,输入共模电压范围0~28.3V
(Vcc=30V),输出电压范围0~3.5V(Vcc=5V,RL=10KΩ),带宽1MHz,
压摆率0.6V/μS,电源电压±1.5V~±16V或+3.0V~+32V,输出高电平
电流40mA,输出低电平电流20mA,输出短路时间连续,最大电源电流3.0mA

OP07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75μV,共模抑制比123dB,电源抑制比5μV/V,开环电
压增益500V/mV,输入差动电压范围0~Vcc,输入共模电压范围±14V(Vcc=
±15V),输出电压范围±13V(Vcc=±15V,RL=10KΩ),带宽1MHz,压摆
率0.6V/μS,电源电压±3V~±18V,输出短路时间Indefinite,最大电源电
流3.0mA

OP297E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00μV,共模抑制比130dB,电源抑制比130dB,开环电
压增益3200V/mV,输入差动电压范围0~Vcc,输入共模电压范围±13.5V
(Vcc=±15V),输出电压范围±13.4V(Vcc=±15V,RL=10KΩ),输出电流
±10mA,带宽0.9MHz,压摆率0.15V/μS,电源电压±2V~±20V,每运放
最大电源电流750μA

AD8572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5μV,共模抑制比140dB,电源抑制比130dB,开环电压
增益145dB,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电流30mA,带宽1.5MHz,压摆率0.4V/
μS,电源电压+2.7V~+6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1000μA

OP484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65μV,共模抑制比60dB,电源抑制比76dB,开环电压
增益240V/mV,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电流6.5mA,带宽4MHz,压摆率2.4V/
μS,电源电压±1.5V~±18V或+3.0V~+36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
1.45mA

OP727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00μV,共模抑制比110dB,电源抑制比130dB,开环电
压增益500V/mV,输入共模电压范围0~4V(Vcc=5V),轨至轨输出,输出
电流10mA,带宽0.7MHz,压摆率0.2V/μS,电源电压±1.35V~±18V或
+2.7V~+36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270μA

OP262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325mV,共模抑制比110dB,电源抑制比120dB,开环
电压增益88V/mV,轨至轨输出,输出电流30mA,带宽15MHz,压摆率13V/
μS,电源电压±1.35V~±6.0V或+2.7V~+12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
0.85mA

OP296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3mV,共模抑制比60dB,电源抑制比85dB,开环电压
增益200V/mV,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电流4mA,带宽0.35MHz,压摆率
0.3V/μS,电源电压+3.0V~+12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80μA

AD8028 高速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8mV,共模抑制比110dB,电源抑制比110dB,开环电
压增益110dB,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短路电流120mA,带宽190MHz,压
摆率90V/μS,电源电压±1.35V~±6V或+2.7V~+12V,每运放最大电源
电流8.5mA

AD8616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65μV,共模抑制比100dB,电源抑制比90dB,开环电压
增益450V/mV,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电流80mA,带宽0.4MHz,压摆率
0.1V/μS,电源电压±0.9V~±2.5V或+1.8V~+6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
2mA

AD8607 精密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50μV,共模抑制比100dB,电源抑制比100dB,开环电
压增益150V/mV,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电流150mA,带宽24MHz,压摆
率12V/μS,电源电压+2.7V~+6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2mA

AD8130 差分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8mV,共模抑制比110dB,开环电压增益110dB,输入
共模电压范围±10.5V(Vcc=±12V),输出短路电流55mA,带宽270MHz,
压摆率1100V/μS,电源电压±2.25V~±12.6V或+4.5V~+25.2V,最大电
源电流1mA

OPA2364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500μV,共模抑制比90dB,电源抑制比80μV/V,开环
电压增益100dB,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短路时间连续,带宽7MHz,压摆
率5V/μS,电源电压±0.9V~±2.75V或+1.8V~+5.5V,每运放最大电源
电流1.4mA

OPA4344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2mV,共模抑制比92dB,电源抑制比200μV/V,开环
电压增益120dB,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短路时间连续,带宽1MHz,压摆
率0.8V/μS,电源电压+2.7V~+5.5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0.25mA

TVL2372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4.5mV,共模抑制比68dB,电源抑制比80dB,开环电压
增益110dB(Vcc=5V),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电流7mA,带宽3MHz,压
摆率2.4V/μS,电源电压±1.35V~±8V或+2.7V~+16V,每运放最大电
源电流0.55mA

MAX4294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2mV,共模抑制比90dB,电源抑制比100dB,开环电压增
益120dB(Vcc=5V,RL=2KΩ),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短路时间连续,带宽
500KHz,压摆率0.2V /μS,电源电压±0.9V~±2.75V或+1.8V~+5.5V,
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270μA

MAX4240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2mV,共模抑制比90dB,电源抑制比82dB,开环电压增
益85dB(Vcc=5V,RL=10KΩ),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短路电流-
0.7mA/2.5mA,输出短路时间连续,带宽90KHz,压摆率40V /mS,电源电
压±0.9V~±2.75V或+1.8V~+5.5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19μA

MAX4199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5mV,共模抑制比110dB,电源抑制比120dB,电压增
益10,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短路电流5.5mA,输出短路时间连续,带宽
500KHz,压摆率0.1V /μS,电源电压±1.35V~±3.75V或+2.7V~+7.5V,
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55μA

MAX492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5mV,共模抑制比90dB,电源抑制比110dB,电压增

益108dB,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短路电流30mA,输出短路时间不定,带宽
500KHz,压摆率0.2V /μS,电源电压±1.35V~±3.0V或+2.7V~+6.0V,
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170μA

MAX4133 通用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75mV,共模抑制比94dB,电压增益100dB,轨至轨输
入输出,输出短路电流50mA,输出短路时间连续,带宽10MHz,压摆率4V

/μS,电源电压±1.35V~±3.25V或+2.7V~+6.5V,每运放最大电源电流
1.35mA

PA12A 功率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4mV,共模抑制比100dB,电压增益110dB,输出电流±
15A,带宽4MHz,压摆率4V /μS,电源电压±10V~±50V,每运放最大电
源电流50mA

PA04A 功率运算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5mV,共模抑制比98dB,电压增益102dB,输出电流±15A,
带宽2MHz,压摆率50V /μS,电源电压±15V~±100V,每运放最大电源
电流90mA

---------------------------------------------------------------------------------------------------------------------------------

3, 仪表放大器

---------------------------------------------------------------------------------------------------------------------------------

AD623B 精密仪表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00μV,共模抑制比86dB,电源抑制比110dB,电压增
益可调范围1~1000,轨至轨输入输出,输出短路时间Indefinite,单位增益
带宽800KHz,压摆率0.3V/μS,电源电压±2.5V~±6V或+2.7V~+12V,
最大电源电流625μA

MAX4194 精密仪表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690μV,共模抑制比115dB,电源抑制比120dB,输入电
压范围VEE+0.2V~VCC-1.1V,轨至轨输出,输出短路电流4.5mA,输出短
路时间连续,带宽250KHz,压摆率0.06V/μS,电源电压±1.35V~±3.75V
或+2.7V~+7.5V,最大电源电流110μA

LH0036 通用仪表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mV,共模抑制比100dB,电压增益可调范围1~1000,
输入电压范围±12V,输出短路时间连续,电源电压±1V~±18V,最大电源
电流600μA

LH0038 精密仪表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0.1mV,共模抑制比120dB,电源抑制比120dB,电压增
益范围100~2000,输入电压范围±12V(Vcc=±15V),输出短路时间连续,
电源电压±5V~±18V,最大电源电流3mA

INA128 精密仪表放大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50μV,共模抑制比120dB,输入电压范围±40V,输出短
路电流+6mA/-15 mA,输出短路时间连续,带宽1.3MHz,压摆率4V/μS,
电源电压±2.25V~±18V,最大电源电流750μA

---------------------------------------------------------------------------------------------------------------------------------

4, 比较器

---------------------------------------------------------------------------------------------------------------------------------

MAX918 低电压比较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0mV,电源抑制比0.1mV/V,轨至轨输入,输出电流±
8mA,输出短路时间10S,内部电压基准1.245V,电源电压+1.8V~+5.5V,
每比较器最大电源电流1.6μA

MAX9144 通用电压比较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4.5mV,共模抑制比80μV/V,电源抑制比80μV/V,轨
至轨输入,输出电流±4mA,输出短路时间连续,电源电压+2.7V~+5.5V,
每比较器最大电源电流300μA

LM339A 通用电压比较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2.0mV,电压增益200V/mV,输入共模电压范围0~VCC
-1.5V,最大差分输入电压VCC,输出电流16mA,电源电压±1.0V~±18V
或+2.0V~+36V,每比较器最大电源电流2.5mA

LM393A 通用电压比较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2.0mV,电压增益200V/mV,输入共模电压范围0~VCC
-2.0V,最大差分输入电压VCC,输出电流16mA,电源电压±1.0V~±18V
或+2.0V~+36V,每比较器最大电源电流2.5mA

LTC1541 通用电压比较器

比较器最大输入失调电压2.5mV,运放最大输入失调电压1.65mV,运放电压
增益1000V/mV,输入共模电压范围VSS~VCC-1.3V,输出电流±1.8mA,
电源电压±1.25V~±6.3V或+2.5V~+12.6V,每比较器最大电源电流17μ
A

MAX4164 低电压比较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6mV,共模抑制比100dB,电源抑制比110dB,大信号电
压增益120dB,轨至轨输入输出,200KHz单位增益带宽,输出短路电流±
15mA,输出短路时间10S,压摆率115V/mS,电源电压±1.35V~±5V或+
2.7V~+10V,每比较器最大电源电流25μA

TLC352 宽电压比较器

最大输入失调电压7mV,轨至轨输出,输出短路电流±20mA,电源电压±
0.75V~±9V或+1.5V~+18V,每比较器最大电源电流150μA

---------------------------------------------------------------------------------------------------------------------------------

5, 电压基准

---------------------------------------------------------------------------------------------------------------------------------

AD588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1%,温漂1.5ppm/℃,输出电压±5V/±10V,输出电流10mA,
电源电压范围Vout+2~36V,最大电源电流12mA

AD589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1.2%,温漂10ppm/℃,输出电压1.2V,电源电流50μA~5 mA

ADR420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5%,温漂3ppm/℃,输出电压2.048V,输出电流10mA,电源
电压范围4V~18V,最大电源电流0.5mA

ADR421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4%,温漂3ppm/℃,输出电压2.5V,输出电流10mA,电源电
压范围4.5V~18V,最大电源电流0.5mA

ADR423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4%,温漂3ppm/℃,输出电压3.0V,输出电流10mA,电源电
压范围5V~18V,最大电源电流0.5mA

ADR425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4%,温漂3ppm/℃,输出电压5.0V,输出电流10mA,电源电
压范围7V~18V,最大电源电流0.5mA

REF198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5%,温漂5ppm/℃,输出电压4.096V,输出电流30mA,电源
电压范围6.4V~15V,最大电源电流45μA

LT1634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5%,温漂10ppm/℃,输出电压1.25V ,2.5V ,4.096V ,5.0V,
最大工作电流100mA(1.25V),50mA(2.5V),30mA(4.096V ,5.0V),最
大反向电源电流20mA

TL431A 通用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1%,温漂30ppm/℃,可调输出电压范围2.495V~36V,工作电流
1mA~100mA,最小调整电流1mA

MC1403 通用电压基准

输出电压2.5V±25mV,输出电流10mA,温漂10ppm/℃,工作电流1.2mA,
电源电压范围4.5V~40V

LM385 通用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1%,1.5%,2%,3%,温漂80ppm/℃,长期稳定性80ppm/1000h,
固定输出电压1.235V或2.500V,工作电流10μA~20mA

MAX6325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2%,温漂1ppm/℃,输出电压2.500V,输出电流±15mA,电源
电压范围8V~36V,最大电源电流3.0mA

MAX6341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2%,温漂1ppm/℃,输出电压4.096V,输出电流±15mA,电源
电压范围8V~36V,最大电源电流3.2mA

MAX6350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2%,温漂1ppm/℃,输出电压5.000V,输出电流±15mA,电源
电压范围8V~36V,最大电源电流3.3mA

MAX6126 精密电压基准

初始精度0.02%,温漂3ppm/℃,输出电压2.048V / 2.5V / 3V / 4.096V / 5V,
输出电流±10mA,电源电压范围2.7V~12.6V,最大电源电流380μA

---------------------------------------------------------------------------------------------------------------------------------

6, MCU监控器件

---------------------------------------------------------------------------------------------------------------------------------

MAX816 通用MCU监控器

电源电压范围1V~5.5V,最大电源电流85μA,复位电压可调,内部1.70V
电压基准,高,低复位电平输出,手动复位输入,内置电源欠压比较器

MAX6301 通用MCU监控器

电源电压范围1V~5.5V,最大电源电流7μA,上电,WDT复位时间和复位
电压可调,内部1.22V电压基准,开漏低有效复位输出,手动复位输入,复
位时间可长达22min

MAX803 通用MCU监控器

电源电压范围1V~5.5V,最大电源电流100μA,固定复位电压2.63V,2.93V,
3.08V,4.00V,4.38V,4.63V,开漏低有效复位输出

MAX809 通用MCU监控器

电源电压范围1V~5.5V,最大电源电流100μA,固定复位电压2.63V,2.93V,
3.08V,4.00V,4.38V,4.63V,推挽低有效复位输出

MAX810 通用MCU监控器

电源电压范围1V~5.5V,最大电源电流100μA,固定复位电压2.63V,2.93V,
3.08V,4.00V,4.38V,4.63V,推挽高有效复位输出

MC34161 通用电压监视器

电源电压范围2.0V~40V,最大电源电流900μA,内部2.54V,1.27V电压
基准,施密特触发输入,两个独立电压比较器,OC输出,输出吸入电流10mA

---------------------------------------------------------------------------------------------------------------------------------

7, 高频放大器

---------------------------------------------------------------------------------------------------------------------------------

8, 音频放大器

---------------------------------------------------------------------------------------------------------------------------------

MAX4410 耳机放大器

无需隔直电容,增益-1.5V/V

---------------------------------------------------------------------------------------------------------------------------------

9, 有源滤波器

---------------------------------------------------------------------------------------------------------------------------------

LMF40 开关电容滤波器

频率范围0.1Hz~40KHz,输入失调电压±5mV,电源电压+4V~+14V或
±2V~±7.5V,最大电源电流7mA

LMF120 开关电容滤波器

可构成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全通滤波器,频率范围10Hz~1.5MHz,
电源电压+4V~+14V或±2V~±7.5V,电源电流5mA

MF10 开关电容滤波器

可构成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全通滤波器,频率范围10Hz~1MHz,电
源电压+8V~+14V或±4V~±7V,电源电流12mA

MAX7491 开关电容滤波器

可构成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全通滤波器,频率范围1Hz~40KHz,轨
至轨输入输出,电源电压+2.7V~+3.6V,电源电流4mA

MAX260 开关电容滤波器

数字可编程,可构成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全通滤波器,频率范围75Hz,
电源电压+4.75V~+12.6V或±2.37V~±6.3V,电源电流20mA

---------------------------------------------------------------------------------------------------------------------------------

10, 接口器件

---------------------------------------------------------------------------------------------------------------------------------

MAX232E RS232收发器

双收发器,±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4.5V~5.5V

MAX3232E RS232收发器

单收发器,±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3.0V~5.5V

MAX203E RS232收发器

双收发器,±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4.5V~5.5V,无外部电容

MAX3380E RS232收发器

双收发器,±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2.35V~5.5V,电源电流1mA

MAX3485E RS485收发器

±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3.0V~3.6V,电源电流2.2mA

MAX3488E RS485收发器

±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3.0V~3.6V,电源电流2.2mA

MAX485E RS485收发器

±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4.75V~5.25V

MAX488E RS485收发器

±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4.75V~5.25V

MAX1480B 全隔离半双工RS485收发器

隔离电压1500V,波特率0.25Mbps,静态电流10μA ,电源电压5V

MAX1490B 全隔离全双工RS422收发器

隔离电压1500V,波特率0.25Mbps,静态电流10μA ,电源电压5V

73M2901/5V 单片MODEM

电源电压5V±10%

MAX3001E 逻辑电平转换器

8通道,双向,±15KV ESD保护,保证数据速率4Mbps,VL电源电压+1.2V~
+5.5V,VCC电源电压+1.65V~+5.5V,电源电流10μA

MAX3372E 逻辑电平转换器

2通道,双向,±15KV ESD保护,保证数据速率230Kbps,VL电源电压+
1.2V~+5.5V,VCC电源电压+1.65V~+5.5V,电源电流130μA

---------------------------------------------------------------------------------------------------------------------------------

11, 转换器件

---------------------------------------------------------------------------------------------------------------------------------

11.1 V-F转换器

AD7740 精密频率/电压转换器

输入频率范围32KHz~1000KHz,输出电压范围0~4V(Vcc=5V),精度0.012
%,电源电压+3V~+5.25V,最大电源电流1.5mA

AD652 精密频率/电压转换器

最大输入频率2MHz,精度0.012%,电源电压±6V~±18V或+12V~+36V,
最大电源电流±15mA

LM331 精密电压/频率转换器

输出频率1Hz~100KHz,非线性0.01%,电源电压+4V~+40V,最大电源
电流8mA

11.2 V-I转换器

RCV420 精密电流/电压转换器

4~20mA转成0~5V,±40V共模输入范围,误差0.1%,带宽150KHz,压
摆率1.5V /μS,电源电压±12V~±18V,最大电源电流4mA

XTR105 精密电压/电流转换器

输出4~20mA,误差0.4%,电源电压+7.5V~+36V

XTR106 精密电压/电流转换器

输出4~20mA,误差0.4%,电源电压+7.5V~+36V

XTR110 精密电压/电流转换器

0~5V转成 4~20mA,误差0.005%,电源电压+13.5V~+40V,最大电源
电流4.5mA

AM442 通用电压/电流转换器

11.3 D/A转换器

AD558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并行输入,电压输出范围0V~10V,相对精度±(1/2)LSB,输出建立
时间1μS,电源电压+5V~+15V

MAX503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0位并行输入,电压输出范围0V~4.096V,相对精度±(1/2)LSB,内置
2.048V基准,电源电压±5V或+5V,电源电流250μA

MAX530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2位并行输入,电压输出范围0V~4.096V,相对精度±(1/2)LSB,内置
2.048V基准,电源电压±5V或+5V,电源电流250μA

TLC5620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串行输入,4通道输出,建立时间10μS,线性度±1.0LSB,转换速率
100KHz,外部基准,电源电压5V

TLC5628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串行输入,8通道输出,建立时间10μS,线性度±1.0LSB,转换速率
100KHz,外部基准,电源电压5V

TLC5615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0位,串行输入,单通道输出,建立时间12.5μS,线性度±1.0LSB,转换
速率80KHz,外部基准,电源电压5V

DAC0832 电流输出D/A转换器

8位并行输入,相对精度0.05%,输出建立时间1μS,基准输入-10V~+
10V,电源电压+5V~+15V

AD7520 电流输出D/A转换器

10位并行输入,相对精度0.05%,输出建立时间0.5μS,基准输入-10V~
+10V,电源电压+5V~+15V

AD7542 电流输出D/A转换器

12位并行输入,相对精度±(1/2)LSB,输出建立时间2μS,电源电压+
4.75V~+5.25V

MAX517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I2C串行输入,电压输出范围0V~5V,电源电压+5V

MAX550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串行输入,电源电压2.5V~5.5V

MAX515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0位串行输入,电压输出范围0V~5V,电源电压+5V

MAX539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2位串行输入,电压输出范围0V~5V,电源电压+5V

AD7943 电流输出D/A转换器

12位串行输入,电流输出,电源电压3.3V~5.5V

MAX5354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0位串行输入,电源电压4.5V~5.5V,电源电流400μA

MAX5355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0位串行输入,电源电压3.15V~3.6V,电源电流400μA

AD5300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单通道,3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DD,外部基准,电源电
压2.7V~5.5V,电源电流140μA

AD5301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单通道,2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DD,外部基准,电源电
压2.5V~5.5V,电源电流120μA

AD5330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单通道,8位并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或0~2VREF,外部基
准,电源电压2.5V~5.5V,电源电流115μA

AD5302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2通道,3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2个独立外部基准,
电源电压2.5V~5.5V,电源电流230μA

AD5337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8位2通道,2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外部基准,电源电
压2.5V~5.5V,电源电流250μA

AD7391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0位单通道,3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外部基准,电源
电压2.7V~5.5V,电源电流100μA

AD5312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0位2通道,3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2个独立外部基准,
电源电压2.5V~5.5V,电源电流230μA

AD5338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0位2通道,2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外部基准,电源
电压2.5V~5.5V,电源电流250μA

AD7390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2位单通道,3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外部基准,电源
电压2.7V~5.5V,电源电流100μA

AD5322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2位2通道,3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2个独立外部基准,
电源电压2.5V~5.5V,电源电流230μA

AD5339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2位2通道,2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外部基准,电源
电压2.5V~5.5V,电源电流250μA

AD5551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4位单通道,3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1LSB,外部基准,
电源电压4.5V~5.5V,电源电流1100μA

AD5541 电压输出D/A转换器

16位单通道,3线串行数据接口,输出电压范围0~VREF-1LSB,外部基准,
电源电压4.5V~5.5V,电源电流1100μA

11.4 A/D转换器

ADC0801 并行输出A/D转换器

8位分辨率,单通道,并行输出,非线性误差±0.1%,转换时间100S,输入
电压范围GND-0.5V~VCC+0.5V,电源电压4.5V~6.3V,电源电流1.8mA

ADC0808 并行输出A/D转换器

8位分辨率,八通道,并行输出,非线性误差±0.2%,最大时钟频率1280KHz,
转换时间100μS,输入电压范围GND-0.1V~VCC+0.1V,电源电压4.5V~
6.0V,电源电流3.0mA

TLC1549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0位分辨率,单通道,串行输出,内部时钟,转换时间21μS,线性度±1.0LSB,
电源电压5V

TLC1543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0位分辨率,11通道,串行输出,内部时钟,转换时间21μS,线性度±1.0LSB,
电源电压5V

ADC08031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8位分辨率,单通道,串行输出,非线性误差±0.2%,最大时钟频率1000KHz,
输入电压范围GND-0.5V~VCC+0.5V,电源电压4.5V~6.3V

ICL7135 双积分A/D转换器

14位分辨率,BCD码输出,单通道,非线性误差±0.005%±1个字,转换速
率3次/秒,自动极性判别和校零电路,输入电压范围-2V~+2V,电源电
压±4V~±6V,电源电流3.0mA

MAX108 高速A/D转换器

8位分辨率,单通道,非线性误差±0.25LSB,1.5Gsps采样率,片内2.2GHz
跟踪/保持放大器,电源电压3V~5V

AD7468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8位单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320KSPS,输入电压范围0~VDD,
电源电压1.6V~3.6V,电源电流300μA

AD7904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8位4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输入电压范围0~VREF
或0~2VREF,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600μA

AD7908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8位8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输入电压范围0~VREF
或0~2VREF,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600μA

AD7441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0位单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差分输入电压范围0~
(2VREF)P-P,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1.95mA

AD7914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0位4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输入电压范围0~VREF
或0~2VREF,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2.7mA

AD7918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0位8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输入电压范围0~VREF
或0~2VREF,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2.7mA

AD7451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2位单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差分输入电压范围0~
(2VREF)P-P,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1.95mA

AD7475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2位单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输入电压范围0~VREF,
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2.6mA

AD7495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2位单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内部2.5V电压基准,
输入电压范围0~2.5V,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2.6mA

AD7924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2位4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输入电压范围0~VREF
或0~2VREF,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2.7mA

AD7928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2位8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MSPS,输入电压范围0~VREF
或0~2VREF,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2.7mA

AD7788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6位单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6SPS,差分输入电压范围0~
(2VREF)P-P,电源电压2.5V~5.25V,电源电流80μA

AD7790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16位单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20SPS,差分输入电压范围0~
(2VREF/PGA Gain)P-P,电源电压2.5V~5.25V,电源电流160μA

AD7789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24位单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6SPS,差分输入电压范围0~
(2VREF)P-P,电源电压2.5V~5.25V,电源电流80μA

AD7791 串行输出A/D转换器

24位单通道,SPI串行数据接口,转换速率120SPS,差分输入电压范围0~
(2VREF/PGA Gain)P-P,电源电压2.5V~5.25V,电源电流160μA

11.5 电能计量转换器

AD7751 电能计量IC

最大误差±0.3%,频率量输出

11.6 真有效值转换器

AD536A 单片真有效值转换器

准确度±0.2%,输入电压范围0~7V,频率范围0~1KHz,电源电压±3V~
±18V,电源电流1.2mA

AD636K 单片真有效值转换器

准确度±0.3%,输入电压范围0~200mV,频率范围0~1KHz,电源电压±
2.5V~±16.5V,电源电流1.2mA

AD637 单片真有效值转换器

准确度±0.2%,输入电压范围0~7V,频率范围0~1KHz,电源电压±3.0V~
±18.0V,电源电流2.2mA

AD736 单片真有效值转换器

准确度±0.3%,输入电压范围0~200mV,频率范围0~1KHz,电源电压±
3.2V~±16.5V,电源电流0.2mA

AD737 单片真有效值转换器

准确度±0.3%,输入电压范围0~200mV,频率范围0~1KHz,电源电压±
2.5V~±16.5V,电源电流0.16mA

LTC1966 单片真有效值转换器

准确度±0.25%,输入电压范围5 mV~1V,频率范围0~1KHz,电源电压+
2.7V~+5.5V或±5.5V,电源电流0.17mA

---------------------------------------------------------------------------------------------------------------------------------

12, 波形发生器

---------------------------------------------------------------------------------------------------------------------------------

MAX038 精密波形发生器

可产生正弦波,三角波,矩形波和脉冲波,精度0.75%,频率和占空比独立
可调,占空比范围15%~85%,工作频率范围0.1Hz~20MHz,频率扫描范
围350∶1,温漂200ppm/℃,输出短路电流40 mA,电源电压±4.75V~±
5.25V,最大电源电流55 mA

NE555 通用定时器

可产生三角波,矩形波和脉冲波,精度1%,频率和占空比可调,无稳或单
稳模式工作,定时范围从毫秒到小时,温漂50ppm/℃,电源漂移0.1%/V,
上升和下降时间100nS,放电端最大电流200 mA,推挽输出电流200 mA,
电源电压+4.5V~+16V,最大电源电流15 mA

NE556 通用双定时器

可产生三角波,矩形波和脉冲波,精度1%,频率和占空比可调,无稳或单
稳模式工作,定时范围从毫秒到小时,温漂50ppm/℃,电源漂移0.1%/V,
上升和下降时间100nS,放电端最大电流200 mA,推挽输出电流200 mA,
电源电压+4.5V~+16V,最大电源电流15 mA

SM2001 三相SPWM波形发生器

串行接口,频率0~200Hz,最高载波频率38KHz

SA4828 三相SPWM波形发生器

并行接口,最高载波频率24KHz

SA808 三相SPWM波形发生器

串行接口,最高载波频率24KHz

SA8381 单相PWM波形发生器

并行接口,最高载波频率24KHz

SA801 单相PWM波形发生器

串行接口,最高载波频率24KHz

---------------------------------------------------------------------------------------------------------------------------------

13, 驱动器件

---------------------------------------------------------------------------------------------------------------------------------

MC34151 高速反相双MOS驱动器

推挽输出电流1.5A,施密特触发输入,驱动1000PF电容典型转换时间为15nS,
电源欠压锁定,电源电压6.5V~18V,最大电源电流15mA

MC34152 高速同相双MOS驱动器

推挽输出电流1.5A,施密特触发输入,驱动1000PF电容典型转换时间为15nS,
电源欠压锁定,电源电压6.5V~18V,最大电源电流15mA

A3955 全桥PWM直流电机控制器

正反向控制,逐个周期的电流限制,输出耐压50V,输出电流1.5A,电源电
压4.5V~5.5V

A3972 双全桥PWM直流电机控制器

正反向控制,逐个周期的电流限制,输出耐压50V,输出电流1.5A,电源电
压4.5V~5.5V

LG9110 全桥功率驱动器

内置钳位二极管,电源电压2.5V~12V,连续输出电流800mA

MC33033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

正反向控制,电源欠压锁定,逐个周期的电流限制,内部热关断,电源电压
10V~30V,最大电源电流22mA

QA748048 四相单极性步进电机控制器

2-1相励磁方式,4相8拍脉冲分配,正反转控制,最高时钟输入频率20KHz,
也可用于二相单极性步进电机,电源电压3.0V~6.5V,最大电源电流3.3mA

QA748036 三相单极性步进电机控制器

2-1相励磁方式,3相6拍脉冲分配,正反转控制,最高时钟输入频率20KHz,
也可用于二相单极性步进电机,电源电压3.0V~6.5V,最大电源电流3.3mA

UCN5804B 四相单极性步进电机控制器

2-4相单4拍,双4拍,8拍脉冲分配,正反转控制,最高时钟输入频率20KHz,
也可用于二相单极性步进电机,电源电压3.0V~6.5V,最大电源电流3.3mA

MC33030 直流伺服电机控制器

输出电流1.0A,位置反馈控制,电源过压锁定,电流限制,电源电压7.5V~
30V,最大电源电流25mA

TDA1185A 双向晶闸管相角控制器

以110V/50Hz或220V/60Hz市电线路作为供电电源,软启动,最大电源电流
6mA

ULN2803A 通用功率驱动器

8路反相OC输出,输出电流0.5A,输出电压50V,最大输入电流25mA,内
置箝位二极管

ULN2804A 通用功率驱动器

8路反相OC输出,输出电流0.5A,输出电压50V,最大输入电流25mA,内
置箝位二极管

TPIC6B273 功率逻辑八D锁存器

输出耐压50V,连续输出电流150mA,峰值输出电流0.5A,传输延时150nS,
电源电流20μA

TPIC6B595 功率逻辑8位移位寄存器

输出耐压50V,连续输出电流150mA,峰值输出电流0.5A,传输延时150nS,
电源电流20μA

L293 通用功率驱动器

四路同相输出,输出电流1A,输出电压36V

IMP803 EL片驱动器

SP4423 EL片驱动器

2.2~5.0V电源电压,50nA静态电源电流,内部振荡器,160VPP典型输出电
压,仅需两个外部元件

SA50 全桥功率驱动器

电源电压80V,输出电流5A

---------------------------------------------------------------------------------------------------------------------------------

14, 模拟开关

---------------------------------------------------------------------------------------------------------------------------------

CD4051 通用模拟开关

8通道,接通电阻180Ω,开关电流35mA,开关时间0.8μS,双向传输,阻
断电压25V,电源电压5V~15V,最大电源电流10μA

CD4067 通用模拟开关

16通道,接通电阻180Ω,开关电流20mA,开关时间1.5μS,双向传输,
阻断电压25V,电源电压5V~15V,最大电源电流10μA

MAX4561 通用模拟开关

SPDT,接通电阻120Ω,开关电流10mA,开关时间0.18μS,双向传输,阻
断电压VCC+0.3V,±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1.8V~12V,最大电源电流
10μA

MAX4736 通用模拟开关

双SPDT,接通电阻2Ω,开关电流100mA,开关时间20nS,双向传输,阻
断电压VCC+0.3V,±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1.6V~3.6V,最大电源电
流10μA

MAX4560 通用模拟开关

三SPDT,接通电阻220Ω,开关电流10mA,开关时间175nS,双向传输,
阻断电压VCC+0.3V,±15KV ESD保护,电源电压±2V~±6V 或2V~12V,
最大电源电流10μA

---------------------------------------------------------------------------------------------------------------------------------

15, 数字电位器

---------------------------------------------------------------------------------------------------------------------------------

X9315 通用数字电位器

32点,三线串行接口,位置锁存,线性10KΩ,50 KΩ,100 KΩ可选,电源
电压2.7V~5.5V,静态电源电流1μA

X9429 通用数字电位器

64点,I2C总线接口,位置锁存,线性2.5 KΩ,10 KΩ可选,电源电压2.7V~
5.5V,静态电源电流5μA

X9317 通用数字电位器

100点,三线串行接口,位置锁存,线性1KΩ,10KΩ,50 KΩ,100 KΩ可
选,电源电压2.7V~5.5V,静态电源电流1μA

X9279 通用数字电位器

256点,I2C总线接口,位置锁存,线性50 KΩ,100 KΩ可选,电源电压2.7V~
5.5V,静态电源电流5μA

X9269 通用数字电位器

双256点,I2C总线接口,位置锁存,线性50 KΩ,100 KΩ可选,电源电压
2.7V~5.5V,静态电源电流5μA

X9119 通用数字电位器

1024点,I2C总线接口,位置锁存,线性100 KΩ,电源电压2.7V~5.5V,
静态电源电流3μA

---------------------------------------------------------------------------------------------------------------------------------

16, 数字逻辑器件

---------------------------------------------------------------------------------------------------------------------------------

HC04 六反相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8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14 六反相器

施密特触发输入,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
tPd=12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
20μA

AHC1G14 单反相器

施密特触发输入,高负载能力2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8.5nS(VCC=
5V,CL=15pF,Typ),电源电压3V~5V

HC00 四2输入与非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8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03 四2输入与非门(OD输出)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10nS(VCC
=5V,CL=15pF,RL=1KΩ,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
A

HC10 三3输入与非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8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132 四2输入与非门

施密特触发输入,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
tPd=12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
20μA

HC08 四2输入与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12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11 三3输入与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12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02 四2输入或非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8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27 三3输入或非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8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32 四2输入或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10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4075 三3输入或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11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86 四2输入异或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12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266 四2输入异或非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12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20μA

HC245 八双向总线收发器

原码三态输出,方向控制,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高
工作速度tPd=13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
电源电流80 μA

HC640 八双向总线收发器

反码三态输出,方向控制,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高
工作速度tPd=13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
电源电流80μA

HC646 八双向总线收发器

原码三态输出,方向控制,带寄存器,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
LS-TTL,高工作速度tPd=14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
2V~6V,低电源电流80μA

HC648 八双向总线收发器

反码三态输出,方向控制,带寄存器,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
LS-TTL,高工作速度tPd=14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
2V~6V,低电源电流80μA

HC688 八位数值比较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21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μA

HC147 10线-4线优先编码器(BCD输出)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31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μA

HC251 8选1数据选择器

三态互补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
=26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
μA

HC354 8选1数据选择器

三态互补输出,数据,地址锁存,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
高工作速度tPd=32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
低电源电流80μA

HC1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带选通输入,原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
作速度tPd=20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
源电流80μA

HC2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三态原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
=24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
μA

HC1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

带选通输入,原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
作速度tPd=14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
源电流80μA

HC158 四2选1数据选择器

带选通输入,反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
作速度tPd=14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
源电流80μA

HC257 四2选1数据选择器

三态原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
=12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
μA

HC356 8选1数据选择器

三态互补输出,数据,地址锁存,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
高工作速度tPd=35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
低电源电流80μA

HC138 3线-8线译码器

反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
23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μ
A

HC139 双2线-4线译码器

反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
18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μ
A

HC42 4线-10线译码器(BCD输入)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15nS(VCC
=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μA

HC154 4线-16线译码器

反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
21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μ
A

HC4514 4线-16线译码器

锁存器输入,原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
作速度tPd=18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
源电流80μA

HC4511 4线-7段锁存译码器/驱动器(BCD输入)

低输入电流1μA,高工作速度tPd=60nS(VCC=5V,CL=15pF,Typ),宽
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μA

HC74 双D触发器

上升沿触发,带异步预置,清除端,原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
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fmax=50MHz(VCC=5V,CL=15pF),宽电源
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40μA

HC374 八D触发器

上升沿触发,原码三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
高工作速度tPd=20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
低电源电流80μA

HC534 八D触发器

上升沿触发,反码三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
高工作速度tPd=23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
低电源电流80μA

HC109 双J-K触发器

上升沿触发,带异步预置,清除端,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
LS-TTL,高工作速度fmax=50MHz(VCC=5V,CL=15pF),宽电源电压2V~
6V,低电源电流40μA

HC112 双J-K触发器

下降沿触发,带异步预置,清除端,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
LS-TTL,高工作速度fmax=50MHz(VCC=5V,CL=15pF),宽电源电压2V~
6V,低电源电流40μA

HC221 双单稳态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输入,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
tPd=25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
80μA

HC123 双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输入,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
tPd=25nS(VCC=5V,CL=1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
80μA

HC165 8位移位寄存器

串/并行输入,互补串行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
高工作速度fmax=50MHz(VCC=5V,CL=15pF),宽电源电压2V~6V,低
电源电流80μA

HC595 8位移位寄存器

串行输入,三态并行锁存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
高工作速度fmax=50MHz(VCC=5V,CL=45pF),宽电源电压2V~6V,低
电源电流80μA

HC299 8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串/并行输入,三态并行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
高工作速度fmax=40MHz(VCC=5V,CL=45pF),宽电源电压2V~6V,低
电源电流80μA

HC373 八D锁存器

三态原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
=18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
μA

HC533 八D锁存器

三态反码输出,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5个LS-TTL,高工作速度tPd
=18nS(VCC=5V,CL=45pF,Typ),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
μA

HC192 十进制同步加/减计数器

双时钟,异步清除,预置,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
工作速度fmax=27MHz(VCC=5V,CL=15pF),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
源电流80μA

HC193 4位二进制同步加/减计数器

双时钟,异步清除,预置,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
工作速度fmax=27MHz(VCC=5V,CL=15pF),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
源电流80μA

HC4518 双十进制计数器

低输入电流1μA,高负载能力10个LS-TTL,高工作速度fmax=6MHz(VCC
=2V),宽电源电压2V~6V,低电源电流80μA

---------------------------------------------------------------------------------------------------------------------------------

17, 数字电容器

---------------------------------------------------------------------------------------------------------------------------------

X90100 数字电容器

三线串行接口,工作电压2.7V~5.5V

---------------------------------------------------------------------------------------------------------------------------------

18, 单片机

---------------------------------------------------------------------------------------------------------------------------------

AT89C1051 通用8位单片机

MCS51结构,128B RAM,1KB Flash,工作频率0~24MHz,2个16位定时
/计数器,6个中断源,15条可编程I/O口线,UART,直接驱动LED,在片
模拟比较器,电源电压2.7V~6.0V

AT89C2051 通用8位单片机

MCS51结构,128B RAM,2KB Flash,工作频率0~24MHz,2个16位定时
/计数器,6个中断源,15条可编程I/O口线,UART,直接驱动LED,在片
模拟比较器,电源电压2.7V~6.0V

AT89C4051 通用8位单片机

MCS51结构,128B RAM,4KB Flash,工作频率0~24MHz,2个16位定时
/计数器,6个中断源,15条可编程I/O口线,UART,直接驱动LED,在片
模拟比较器,电源电压2.7V~6.0V

AT90S2313 通用8位单片机

AVR结构,128B RAM,128B EEPROM,2KB Flash,工作频率0~20MHz,
2个定时/计数器,PWM,WDT,10个中断源,15条可编程I/O口线,UART,
直接驱动LED,在片模拟比较器,电源电压2.7V~6.0V

AT90S8535 通用8位单片机

AVR结构,512B RAM,512B EEPROM,8KB Flash,工作频率0~8MHz,2
个定时/计数器,PWM,WDT,RTC,SPI,10位ADC,12个中断源,32条
可编程I/O口线,UART,直接驱动LED,在片模拟比较器,电源电压2.7V~
6.0V

AT90SMEG103 通用8位单片机

AVR结构,4KB RAM,4KB EEPROM,128KB Flash,工作频率0~12MHz,
3个定时/计数器,PWM,WDT,RTC,SPI,10位ADC,23个中断源,32
条可编程I/O口线,UART,直接驱动LED,在片模拟比较器,电源电压2.7V~
6.0V

C8051F005 通用8位单片机

CIP51结构,2304B RAM,32KB Flash,工作频率0~25MHz,4个定时/计数
器,PCA,WDT,SPI,UART ,I2C,12位ADC,VREF,2个12位DAC,
22个中断源,32条可编程I/O口线,直接驱动LED,2个在片模拟比较器,
在片温度传感器,电源电压2.7V~3.6V

C8051F020 通用8位单片机

CIP51结构,4352B RAM,64KB Flash,工作频率0~25MHz,5个定时/计数
器,PCA,WDT,SPI,2个UART ,I2C,12位ADC,VREF,2个12位
DAC,22个中断源,64条可编程I/O口线,直接驱动LED,2个在片模拟比
较器,在片温度传感器,外部存储器接口,电源电压2.7V~3.6V

PIC16C84 通用8位单片机

类RISC结构,36B RAM,64B EEPROM,1K×14b EEPROM,工作频率0~
10MHz,1个定时/计数器,WDT,POR,4个中断源,13条可编程I/O口线,
直接驱动LED,电源电压2.0V~6.0V

AT91FR4081 高性能32位单片机

ARM7结构,136KB RAM,1MB Flash,工作频率0~40MHz,电源电压2.7V~
3.6V

---------------------------------------------------------------------------------------------------------------------------------

19, 可编程逻辑器件

---------------------------------------------------------------------------------------------------------------------------------

20, 传感器件

---------------------------------------------------------------------------------------------------------------------------------

CS3040Ⅱ 集成霍尔开关

电源电压+4.5V~+24.0V,电源电流≤12mA,动作磁感应强度7~20mT,
释放磁感应强度5~18mT,输出电流25mA

MPX4100 压力传感器

精度±1.5%,灵敏度54mV/Kpa,破坏压力1000Kpa,检测范围20Kpa~
105Kpa,电源电压+4.8V~+5.3V,电源电流15mA

DS18B20 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准确度±0.5℃,测温范围-10℃~+85℃,电源电压+3.0V~+5.5V

DS1629 I2C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准确度±2.0℃,测温范围-55℃~+125℃,电源电压+2.2V~+5.5V

LM74 SPI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准确度±1.25℃,测温范围-55℃~+125℃,电源电压+3.0V~+5.5V

LM83 SMB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

准确度±1.0℃,测温范围-40℃~+125℃,电源电压+3.0V~+3.6V

TMP01 温度控制集成电路

LM56 温度控制集成电路

TC653 温度控制集成电路

准确度±1%,测温范围-40℃~+125℃,电源电压+2.6V~+5.5V

KMI15 集成转速传感器

ADXL05 集成加速度传感器

LM1042 集成液位传感器

MIC281 集成温度传感器

MAX837 微型光传感器

MAX4172 高边电流传感放大器

精度±0.5%,增益可调,电源电压3.0V~28V,输入电压0V~28V,带宽
0.8MHz,电源电流800μA

MAX4372 高边电流传感放大器

精度±0.18%,增益20/50/100,电源电压2.7V~28V,输入电压0V~28V,
带宽0.2MHz,电源电流30μA

MAX4173 高边电流传感放大器

精度±0.5%,增益20/50/100,电源电压3.0V~28V,输入电压0V~28V,
带宽1.7MHz,电源电流420μA

MAX6674 温度传感器

从热耦至数字输出,10位,精度±2℃,测温范围0℃~+128℃,电源电压
3.0V~5.5V,电源电流1.5mA

MAX6675 温度传感器

从热耦至数字输出,12位,精度±2℃,测温范围0℃~+128℃,电源电压
3.0V~5.5V,电源电流1.5mA

MAX6510 温度开关

门限温度可由外部电阻编程,精度±3℃,测温范围-40℃~+125℃,电源
电压2.7V~5.5V,电源电流32μA

LM92 温度传感器

I2C总线接口,内部温度窗口比较器,12位,精度±1℃,测温范围-55℃~
+150℃,电源电压2.7V~5.5V,电源电流625μA

---------------------------------------------------------------------------------------------------------------------------------

21, 隔离器件

---------------------------------------------------------------------------------------------------------------------------------

ISO100 光电耦合隔离放大器

带宽60KHz,非线性误差±0.02%,隔离电压750V,隔离电容2.5PF,电源
电压±15V

ISO122 电容耦合隔离放大器

带宽50KHz,非线性误差±0.02%,增益误差±0.5%,隔离电压1500V,电
源电压±4.5V~±18V

ISO124 电容耦合隔离放大器

带宽50KHz,非线性误差±0.01%,增益误差±0.5%,隔离电压1500V,电
源电压±4.5V~±18V

AD215 变压器耦合隔离放大器

带宽120KHz,非线性误差±0.005%,增益误差±0.5%,隔离电压1500V,
电源电压±14.5V~±16.5V

HCNR200 高精度线性光耦

带宽1MHz,非线性误差±0.01%,增益误差±0.5%,隔离电压1400V,隔
离电阻≥109Ω

MOC3063 光耦晶闸管

过零检测,输出管耐压600V,隔离电压7500V

MOC3083 光耦晶闸管

过零检测,输出管耐压800V,隔离电压7500V

TLP521 通用光耦

单路,双路或四路,输出晶体管耐压55V,隔离电压5300V

MOC8080 通用光耦

单路达林顿输出,输出晶体管耐压55V,隔离电压5300V

---------------------------------------------------------------------------------------------------------------------------------

22, 显示器件

---------------------------------------------------------------------------------------------------------------------------------

MAX753 LCD背光与对比度控制器

数字调节,负对比度控制,0.5A驱动输出,电源电压4V~30V,最大静态电
源电流0.5mA

MAX754 LCD背光与对比度控制器

数字调节,正对比度控制,0.5A驱动输出,电源电压4V~30V,最大静态电
源电流0.5mA

MAX7219 LED显示驱动器

10MHz串行输入接口,数字和模拟亮度控制,8位8段共阴LED数码管驱动,
译码/非译码方式,独立笔段控制,电源电压4.5V~5.5V

MAX7221 LED显示驱动器

10MHz SPI串行输入接口,数字和模拟亮度控制,8位8段共阴LED数码管
驱动,译码/非译码方式,独立笔段控制,EMI抑制,电源电压4.5V~5.5V

MAX6957 LED显示驱动器

高速26MHz SPI串行输入接口,数字和模拟亮度控制,20或28段共阳LED
数码管驱动,电源电压2.5V~5.5V,电源电流270μA,工作温度-40℃~+
125℃

MAX6956 LED显示驱动器

快速400Kbps I2C串行输入接口,数字和模拟亮度控制,20或28段共阳LED
数码管驱动,电源电压2.5V~5.5V,电源电流270μA,工作温度-40℃~+
125℃

MAX6850 VFD显示驱动器

高速26MHz SPI串行输入接口,电源电压2.7V~3.6V,最大电源电流3.5mA,
工作温度-40℃~+125℃

MAX6851 VFD显示驱动器

快速400Kbps I2C串行输入接口,电源电压2.7V~3.6V,最大电源电流3.5mA,
工作温度-40℃~+125℃

MAX6852 VFD显示驱动器

高速26MHz SPI串行输入接口,电源电压2.7V~3.6V,最大电源电流3.5mA,
工作温度-40℃~+125℃

---------------------------------------------------------------------------------------------------------------------------------

23, 存储器件

---------------------------------------------------------------------------------------------------------------------------------

MF RC500 射频卡IC

24LC系列 串行接口EEPROM

I2C串行接口,电源电压1.8V~5.5V

93LC系列 串行接口EEPROM

三线串行接口,电源电压1.8V~5.5V

29C系列 并行接口EEPROM

并行接口,电源电压5V±10%

25F系列 串行接口EEPROM

SPI串行接口,电源电压2.7V~3.6V

FM24C系列 串行接口FRAM

I2C串行接口,电源电压5V±10%

---------------------------------------------------------------------------------------------------------------------------------

24, 二极管

---------------------------------------------------------------------------------------------------------------------------------

1N4007 通用整流二极管

1A,1000V

1N5408 通用整流二极管

3A,1000V

P6A10 通用整流二极管

6A,1000V

HER108 高效整流二极管

1A,1000V,最大反向恢复时间75nS

HER158 高效整流二极管

1.5A,1000V,最大反向恢复时间75nS

HER208 高效整流二极管

2A,1000V,最大反向恢复时间75nS

HER308 高效整流二极管

3A,1000V,最大反向恢复时间75nS

HER608 高效整流二极管

6A,1000V,最大反向恢复时间75nS

FR107 快恢复二极管

1A,1000V

FR157 快恢复二极管

1.5A,1000V

FR207 快恢复二极管

2A,1000V

FR307 快恢复二极管

3A,1000V

FR607 快恢复二极管

6A,1000V

1N5819 肖特基二极管

1A,40V

SR160 肖特基二极管

1A,60V

SR260 肖特基二极管

2A,60V

SR360 肖特基二极管

3A,60V

SR860 肖特基二极管

8A,60V

SR1660 肖特基二极管

16A,60V

BZX55C系列 稳压二极管

1/2W,2.4V~47V

1N52xxB系列 稳压二极管

1/2W,2.4V~47V

1N47xxA系列 稳压二极管

1W,3.3V~100V

ZMM55C系列 贴片稳压二极管

1/2W,2.4V~47V

ZMM52xxB系列 贴片稳压二极管

1/2W,2.4V~47V

DL47xxA系列 贴片稳压二极管

1W,3.3V~100V

1N4148 开关二极管

150mA,100V

---------------------------------------------------------------------------------------------------------------------------------

25, 三极管

---------------------------------------------------------------------------------------------------------------------------------

S9012 通用三极管

PNP,0.5A,25V,0.625W,150MHz,β=64~300

S9013 通用三极管

NPN,0.5A,25V,0.625W,150MHz,β=64~300

S9014 通用三极管

NPN,0.1A,45V,0.4W,150MHz,β=60~1000

S9015 通用三极管

PNP,0.1A,45V,0.4W,150MHz,β=60~1000

C1815 通用三极管

NPN,0.15A,50V,0.4W,80MHz,β=70~700

C945 通用三极管

NPN,0.15A,50V,0.4W,200MHz,β=70~700

S8550 通用三极管

PNP,0.5A,25V,0.625W,150MHz,β=85~300

S8050 通用三极管

NPN,0.5A,25V,0.625W,150MHz,β=85~300

SS8550 通用三极管

PNP,1.5A,25V,1W,150MHz,β=85~300

SS8050 通用三极管

NPN,1.5A,25V,1W,150MHz,β=85~300

2SD1616A 通用三极管

NPN,1A,60V,0.75W,100MHz,β=135~600

2SB1616A 通用三极管

PNP,1A,60V,0.75W,100MHz,β=135~600

2SB1260 通用三极管

PNP,1A,80V,0.5W,80MHz,β=82~390

2SB892 通用三极管

PNP,2A,50V,1W,150MHz,β=100~560

2SA1213 通用三极管

PNP,2A,50V,0.5W,100MHz,β=70~240

2SD789 通用三极管

NPN,1A,50V,0.9W,75MHz,β=100~800

2SB740 通用三极管

PNP,1A,50V,0.9W,100MHz,β=100~320

2SA1013 通用三极管

PNP,1A,160V,0.9W,15MHz,β=60~300

2SC2383 通用三极管

NPN,1A,160V,0.9W,20MHz,β=60~320

A42 通用三极管

NPN,0.5A,300V,0.625W,50MHz,β=80~250

A92 通用三极管

PNP,0.5A,300V,0.625W,50MHz,β=80~250

2N4401 开关三极管

NPN,0.6A,40V,0.625W,250MHz,β=100~300

2N4403 开关三极管

PNP,0.6A,40V,0.625W,200MHz,β=100~300

2N5401 通用三极管

PNP,0.6A,150V,100MHz,β=80~250

2N5551 通用三极管

NPN,0.3A,160V,300MHz,β=80~250

2SC2316 通用三极管

NPN,0.8A,120V,120MHz,β=80~240

2SA916 通用三极管

PNP,0.8A,120V,120MHz,β=80~240

D882 通用三极管

NPN,3A,30V,90MHz,β=60~400

B772 通用三极管

PNP,3A,30V,80MHz,β=60~400

IRF840 通用场效应管

N沟道增强型,8A,550V,125W,0.85Ω,TO-220封装

IRFP440 通用场效应管

N沟道增强型,8A,550V,125W,0.85Ω,TO-3P封装

IRF9642 通用场效应管

P沟道增强型,9A,200V,125W,0.7Ω,TO-220封装

IRFP9242 通用场效应管

P沟道增强型,9A,200V,125W,0.7Ω,,TO-3P封装

---------------------------------------------------------------------------------------------------------------------------------

26, 保护器件

---------------------------------------------------------------------------------------------------------------------------------

P4KE系列 瞬间突波电压吸收管

400W,600W,1500W,保护电压6.8V~400V

P6KE系列 瞬间突波电压吸收管

400W,600W,1500W,保护电压6.8V~400V

P1.5KE系列 瞬间突波电压吸收管

400W,600W,1500W,保护电压6.8V~400V

S818 过压保护器

MAX3202 ESD保护器件

双路,±15KV ESD保护

MUP4301 ESD保护器件

四路,±15KV ESD保护

DS9502 ESD保护器件

单路,±27KV ESD保护

---------------------------------------------------------------------------------------------------------------------------------

27, 功率模块,电力电子器件

---------------------------------------------------------------------------------------------------------------------------------

28, 无线器件

---------------------------------------------------------------------------------------------------------------------------------

SC1088 单片FM接收器

工作频率范围0.5MHz~110MHz,射频输入灵敏度3μV,工作温度范围-10
℃~+70℃,电源电压+1.8V~+5V,电源电流6.6mA

TDA7088 单片FM接收器

工作频率范围0.5MHz~110MHz,射频输入灵敏度3μV,工作温度范围-10
℃~+70℃,电源电压+1.8V~+5V,电源电流6.6mA

TEA5768HL 单片FM接收器

I2C总线接口,工作频率范围76MHz~108MHz,射频输入灵敏度2μV,工
作温度范围-10℃~+75℃,电源电压+2.5V~+5V,电源电流10.5mA

nRF401 单片无线收发器

串行数据总线接口,FSK模式,速率20Kbit/s,工作频率范围433.92MHz /

434.33MHz,灵敏度-105dBm,输出功率10dBm,工作温度范围-25℃~+
85℃,电源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8.0mA

nRF903 单片无线收发器

工作频率范围430MHz~950MHz,GMSK / GFSK模式,速率76.8Kbit/s,灵
敏度-100dBm,输出功率10dBm,工作温度范围-40℃~+85℃,电源电压
+2.7V~+3.3V,电源电流41mA

nRF2401 单片无线收发器

---------------------------------------------------------------------------------------------------------------------------------

29, 时钟电路

---------------------------------------------------------------------------------------------------------------------------------

PCF8563 时钟日历芯片

I2C总线接口,可编程时钟信号输出,电源电压+1.0V~+5.5V,电源电流
0.2mA

DS1302 时钟日历芯片

三线串行接口,片内涓流冲电电路,电源电压+2.0V~+5.5V,电源电流0.2
μA

DS1338 时钟日历芯片

I2C接口,电源电压+1.71V~+3.63V,电源电流125μA

MAX6900 时钟日历芯片

I2C接口,电源电压+2.0V~+5.5V,电源电流1.7μA

S-3530A 时钟日历芯片

I2C接口,电源电压+1.7V~+5.5V,电源电流1.5μA

X1228 时钟日历芯片

I2C接口,电源电压+2.7V~+5.5V,电源电流800μA

HT1380 时钟日历芯片

三线串行接口,电源电压+2.0V~+5.5V,电源电流1.2μA

---------------------------------------------------------------------------------------------------------------------------------

30, 编解码器

---------------------------------------------------------------------------------------------------------------------------------

LM567 通用音频解码器

中心频率可调范围0.01Hz~500KHz,带宽可调范围0~14%,电源电压+
4.75V~+9.0V,电源电流8mA

CD22204 DTMF解码器

HT9170 DTMF解码器

HT9200 DTMF发生器

MT8880 DTMF收发器

---------------------------------------------------------------------------------------------------------------------------------

31, 采样保持

---------------------------------------------------------------------------------------------------------------------------------

AD781 采样保持器

LF198 采样保持器

PKD01 峰值采样保持放大器

---------------------------------------------------------------------------------------------------------------------------------

32, DDS频率合成

---------------------------------------------------------------------------------------------------------------------------------

AD9833 通用波形发生器(直接数字频率合成)

三线SPI串行接口,10位DAC,28位相位累加器,最大25MHz时钟频率,
满量程输出电流3mA,输出电压范围0.65V,电源电压2.3V~5.5V,电源电
流5.5mA

AD9834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

三线SPI串行接口,10位DAC,28位相位累加器,内部比较器,最大50MHz
时钟频率,满量程输出电流3mA,输出电压范围0.8V,电源电压2.3V~5.5V,
电源电流8.0mA

AD9851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

串并行接口,10位DAC,32位相位累加器,内部时钟倍频器,内部比较器,
最大180MHz时钟频率,满量程输出电流20mA,输出电压范围1.5V,电源
电压2.7V~5.25V,电源电流130mA

AD9956 频率合成器

串行接口,14位DAC,48位相位累加器,最大400MHz时钟频率,电源电
压1.8V~3.3V

---------------------------------------------------------------------------------------------------------------------------------

33, 锁相环

---------------------------------------------------------------------------------------------------------------------------------

HC4046 通用锁相环

内部VCO,三个相位比较器,解调输出,最高工作频率19MHz,电源电压+
3.0V~+6.0V,电源电流80μA

CD4046 通用锁相环

内部VCO,二个相位比较器,解调输出,最高工作频率1.6MHz,电源电压
+3.0V~+15.0V,电源电流20μA

---------------------------------------------------------------------------------------------------------------------------------

34, 其他

---------------------------------------------------------------------------------------------------------------------------------

MAX5491 精密电阻分压器

±2KV ESD保护,初始精度0..035%,最高电源电压5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