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9-02-09):
[upload=bmp,9.bmp]UploadFile/2009-2/2009292165296540.bmp[/upload]
x0点动控制y0,x1控制y0自保持,但是两个放一起就冲突,怎么解决?

网友:
可以将X0与X1互锁试试。

网友:
那个不是自保持,而是值位,

网友:
用微分沿试一下

网友:
LDP X0 ANI X2 SET Y0 LDF X0 RST Y0 LD X1 SET Y0 LD X2 RST Y0

网友:
X0与X1互锁

网友:
楼主理解好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