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信号能否在电脑上编画面显示?

楼主(2009-02-12):
请问我的设备可输出RS485 ,通过rs485与232接口同我电脑连接,我用什么软件和方法可从我电脑上读出全部数据,并能编画面显示?

网友A:
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调试,了解原理后再用VB等写出画面!

注意要交叉连接,通讯命令中大部分要求回车键

网友B(2010-01-02):
需要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