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 SLC500 plc的乘法指令算术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9-02-15):
AB SLC500 plc的乘法指令

求助 MUL 指令的算术寄存器问题

乘法指令MUL 算术寄存器变化 S:14 S:13 内 保存的是乘法运算的32位符号整数结果,该结果在溢出时有效

是不是说

A 代表 SOURCE A

B 代表 SOURCEB

C 代表 DEST

A(32700)*B(2)=C(65400) C溢出 S:14---S:13 (65400) 呢? 如果没有溢出 那S:14 S:13 内存的是什么结果,结果是多少?

A(10)*B(10)-C(100) C没有溢出 S:14---S:13 里面是什么数? 是多少?

网友A:
如果发生溢出了,数值-32768或32767就被存放到目的地址内(如果是SLC5/02以上的处理器或浮点数溢出的数值保留在目的地址),没有溢出时里面的数就是计算的数值。

网友B(2009-07-27):
请各位高手指点,学学

网友C(2009-09-28):
以下是引用wenjian1在2009-2-26 14:52:00的发言:
如果发生溢出了,数值-32768或32767就被存放到目的地址内(如果是SLC5/02以上的处理器或浮点数溢出的数值保留在目的地址),没有溢出时里面的数就是计算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