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想不明白关于松下plc的输入问题

楼主(2009-02-18):
我是初学者,有一个问题总也没有搞明白,希望专家们给我解释一下,我用的是fp2。

假设在输入端接一个“开始键”,一端接X0,另一端接0伏即可,按下后,x0显示有,此时x0端是正24伏。

假设在输入端接一个“传感器”三端分别接正24伏,0伏,信号线接XO。传感器感应有后,正24伏与信号线XO构成回路,xo显示有,此时x0端相当于0伏。

我的问题是,这个x0信号无论是给24伏还是给0伏,怎么都是有?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你的传感器是NPN还是PNP的,这是接线是不一样的,你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一下接线图就晓得了

网友:
请问怎么下载松下PLC的仿真软件

网友:
同意二楼之看法,另PLC的公共点接+则输入接负,PLC的公共点接负则输入点接正!至于传感器要看它是NPN还是PNP类型的.

网友:
怎么还要购买流量?

网友:
我要下载松下仿真能用吗

网友:
请问各位松下PLC如何跟外部设备进行通讯传输数据啊?外部设备起始地址:0XC1 要发的数据 结束标志0XD0

网友:
有没有人教我学啊。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2009-06-04):
我也搞不明白,希望有人解答一下

网友:
以下是引用yzx36979在2009-2-23 2:20:00的发言:

怎么还要购买流量?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论坛的运作方式,请见谅!

网友:
欢迎咨询松下PLC相关技术资料。QQ:275644247

与大家共勉!!!

网友(2009-07-27):
请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