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到一个做运动控制的单子,有类似的经历的请进来

楼主(2009-02-19):
系统构成:

上位机软件:基于普通PC,类似数控系统,但比数控系统简单,没有G代码。下阶段开发出G代码。

这一部分我打算用Delphi来做,主要是监控下位机,串口通讯要做好

下位机(运动控制器):现阶段控制直流有刷伺服电机,下阶段控制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

stm32+DSP来做。stm32主要来与上位机通讯,DSP可以实现SVPWM控制。

如有同意经历的朋友可以前来交流!

网友A(2009-10-29):
高手,佩服佩服!!!我曾想过用omron的专用运动控制模块来做,它本身支持G代码的,也许会简单一些,但成本会高!

网友B:
因为这个设备要产生10M的脉冲或采集200V的10M脉冲,

再加上陈本要很低,PLC感觉做起来很费力!

网友C:
成本太低怕是做不了,我看工控机加plc可行,三菱Q系列plc有专门的运动控制模块,A/D模块,但是三菱Q系列的plc也不便宜。。

网友D(2009-12-01):
学过运动控制,不过从来都没做过这种项目,也没碰到过,楼主可以的话分享分享呀,学习下

网友E:
我从来都没做过这种项目,也没碰到过,楼主可以的话分享分享呀,学习下

网友F:
怎么还买不了

网友F:
继续赚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