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人。(没有金币)

楼主(2009-03-03):
plc怎么控制变频器控制三台电机同时启动啊?

谢谢大家了

交流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三台电机并接,不就相当一台电机,只要控制两个正反转接触器

网友:
晕。问题没有说清楚,如果用三个变频器可以用一个按钮控制。

网友:
你是不是用转换开关切换三个变频器,一个按钮启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