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300/400控制焊接机器人

楼主(2009-03-19):
即将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非常想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PLC是西门子S7-300/400的,请前辈们提供一些资料或者网址什么的,谢谢各位!

邮箱:ezyy@yahoo.cn

网友A:
楼主,你的项目估计做起来,数据处理和逻辑处理都是很复杂的,无论是自己全部设计,还是改造,请记住以下几点:

1.数据处理请放到机器人那里做,逻辑处理放到PLC那里

2.复杂的设备最好用总线好,你可以省去配线的很多麻烦,日后维护也方便,建议用DEVICENET,方便实用,也便宜,如果日后再努力,你可以开发出自己的DEVICENET模块

3.所有的PLC程序都要做注释,至少所有的点,程序的开始结尾,要标清楚

4.思路一定要清楚

网友B:
我估计你一个人做是不行的

我有个同学他们是汽车公司又这个程序

乖乖太难了

网友C:
谢谢LOVEPLC,小弟以后一定会注意的!现在还在自己看PLC的书

网友A:
以下是引用aiyuan3222在2009-3-22 19:17:00的发言:

我估计你一个人做是不行的

我有个同学他们是汽车公司又这个程序

乖乖太难了

这个项目不是一般的难,想起来简单,做起来,逻辑处理和数据处理,非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