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原点回归问题

楼主(2009-03-22):
我在用台达系列。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我用台达PLC28SV主机、AB伺服、DOP-B047设计一台专机。我已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事。我先参考定位实例做实验。在做内部位置控制时。原点回归正常。每次误差很小。用外部控制是,也就是PT模式控制时,我在P1-47里把Y设置为零,但启动原点回归后,伺服离开近点开关就停,而不是往回寻找近点开关做原点。监控伺服I/O寸动控制,发现原先设置的原点回归完成没有ON。查阅手册后,建议我们寻找Z脉冲做精确机械原点。请问何为Z脉冲,如何设置,按手册上接线图,Z脉冲点5024如何外接,接PLC那个点。还有我想在触摸屏里想修改PLC的定位值,又该如何做,请赐教。谢谢。我的邮箱是zqw.319@163.com.

网友:
Z脉冲是用来作原点精确定位的。一般是电机旋转一周有一个脉冲,有的电机是高脉冲,有的电机是低脉冲。此脉冲跟电机轴的角度关系是固定的,是机械结构形成的,与电气无关系。当电机连接上传动部分后。为了能是传动机构精确定位。一般原点回归都会寻找此信号,因为接近开关作为原点触发信号的宽度很宽,不能精确。伺服里又有一个原点回归偏移数。通常我们用它来定义电气上的原点。通过伺服里的偏移数参数设置,可以设置电气原点与机械原点的相对距离。那样电气原点就可以相对与机械原点随意定义,甚至在程序执行的不同阶段,可以切换电气原点,形成不同的坐标系之间的切换。

Z脉冲与A,B相脉冲在接法上是一样的。这些脉冲信号都不用进PLC的。

PLC里肯定有伺服要运行的目标值,更改这个目标值不就可以了吗。直接在屏里新建立寄数器输入写到PLC就可以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22 22:46:00编辑过]

楼主:
那么请问版主,在台达伺服驱动器里,CN2是电机编码器。里面设置了Z相脉冲。CN1里又有50.24两点,作为Z相差动信号(零点信号),是否要外接编码器?我参考过我公司很多数控、加工中心、专机。他们都不外接编码器。带他们会零点都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