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LC在国产高压大功率变频器中的作用

楼主(2009-03-25):
http://www.iacmall.com/list-1-k--c-168---b---p----l--.html

1、引 言

  在国产高压变频器的设计中,为了提高高压变频器内部控制的灵活性以及在现场应用的可扩展性,通常在高压变频器中内置PLC。自从20世纪70年代第一台PLC诞生以来,PLC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功能越来越完善,除了具有强大的逻辑控制功能外还具其他扩展功能:A/DD/A转换、PID闭环回路控制、高速记数、通信联网、中断控制及特殊功能函数运算等功能,并可以通过上位机进行显示、报警、记录、人机对话,使其控制水平大大提高。
  本文以广州智光电机有限公司为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设计生产的国产高压变频器ZINVERT-H800/B10为例,介绍了三菱PLC在高压变频器控制系统中的运用。

  2、广州智光电机高压变频器简介

  广州智光电机有限公司推出的新一代高性能ZINVERT系列智能高压变频调速系统为直接高-高型变频调速系统,通过直接调节接入高压电机定子绕组的电源频率和电压来实现电动机转速的调节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它是集大功率电力电子控制技术、微电子技术、高速光纤通信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高电压技术等多学科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该产品采用主流高性能专用双DSP控制系统和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通过精确的数字移相技术和波形控制技术实现了高压电机的灵活调节和能耗控制。

  3PLC在国产高压变频器中的设计使用

  3.1 PLC主要逻辑控制
  (1)用户要求高压变频器在出现故障停机时能快速自动切换到工频旁路运行,笔者给高压变频器专门配置了可以实现自动旁路功能的旁路柜。在变频器发生故障时,旁路柜可以在几秒内完成从变频到工频的转换;而变频器在工频运行时,通过1个按钮就可以实现变频器从工频到变频的转换。这样的控制要求增加了变频器整机控制逻辑的复杂性。

自动旁路柜控制逻辑简要介绍如下:
  变频调速系统退出变频转工频运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动方式,一种是手动方式,选择自动方式时,当变频器发生停机故障时变频器自动从变频转工频;选择手动方式时则需人工操作。

  变频调速系统退出工频转变频运行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动方式,一种是手动方式,选择自动方式时,只需在控制柜上按一个按钮,变频器就自动完成从工频转变频;选择手动方式时则需人工操作
.
  (2PLC控制系统原理图

  PLC主机选用输入输出点数48点,型号为FX2N-48MRPLC作为系统逻辑量控制的控制核心,在自动旁路柜的逻辑关系控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旁路柜的逻辑控制要求比较复杂,采用PLC控制,接线简单,提高了可靠性;旁路柜的逻辑更改也变得很简单,只需修改PLC梯形图程序就可以了,很方便满足用户现场的控制要求。
  (3PLC功能指令实现高压变频器PID闭环控制

  用户现场对变频器闭环控制提出的要求是:变频器能够根据用户系统用水量的变化,自动调整变频泵的转速,实现管网恒压供水;同时还可以在液晶屏上设定压力目标值。

  针对用户的要求,PLC另外配置了模拟特殊模块FX2N-4ADFX2N-2DAFX2N-4AD为模拟输入模块,有四个输入通道,最大分辨力12位,模拟值输入范围为-10V10V或者420mA;FX2N-2DA为模拟输出模块,有2个输出通道,最大分辨力12位,模拟值输出值范围为-10V10V或者420 mA。这样通过读取指令(FROM)和写入指令(TO),以及PLC带有的PID闭环控制功能指令,就可以实现对用户现场的管网水压进行PID闭环控制。

  其具体编程过程是这样:PLC读取指令(FROM)读取用户水压反馈值,把反馈值用移动指令(MOV)存入PID指令中的D12数据地址里; 把用户的水压设定值用移动指令(MOV)存入PID指令中的D10数据地址里;D200D222保存PID的运行参数;D14PID指令的运算值输出,通过PLC的写入指令(TO)把PID闭环运算结果D14写入模拟输出模块,再通过模拟输出模块转换成-10V10V或者420mA的模拟信号送入高压变频器控制器进行频率设定。
  在进行PID运行参数设置时,PID的参数设定尤其重要,其设定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管网水压控制的好坏。P表示比例增益,设定范围为099(%),比例调节设定大,系统出现偏差时,可以加快调节,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例增益,会造成系统不稳定;I表示积分时间,设定范围为032767(*100ms),积分时间越小,积分作用就越强,反之I越大则积分作用弱;D表示微分时间,设定范围为032767(*10ms),微分调节有超前的控制作用,合适的微分时间能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

  攀钢污水处理厂供水管网比较庞大,管网水压对水泵转速的变化响应比较缓慢, 因此PID的计算速度不能过快,即比例调节不能过快,否则如果管网水压突然变化大时,变频器的调节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振荡。根据这一情况,如图3所示,可以在PLC控制程序中加入PID间隔计算时间 T0)以及PID运算死区(M0),这样就可以把PID的计算速度调节至与管网水压变化速度相一致,避免管网水压震荡。

  (4PLC功能指令实现PLC与变频器上位机通信

  为了使变频器上位机能对PLC进行显示、报警及记录,PLC还配置了通信模块FX2N-232BD,实现与变频器上位机的串口通信。

  PLC RS232串口通信可使用无协议(RS指令)或专用协议与上位机进行通信,本例中使用无协议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如图四所示:D8120用于设定PLC通信格式,D50表示发送起始地址,K60表示发送字节数量,D150表示接收起始地址,K20表示接收字节数量。

  4、结束语

  高压变频器自动旁路柜采用PLC进行旁路逻辑控制,通过在攀钢污水处理厂运行的智光高压变频器模拟故障说明,高压变频器自动旁路柜在从变频转工频,工频转变频的相互切换非常方便,能在10s以内完成,大大提高了水泵运行的可靠性。现场PID闭环控制效果非常理想,水压波动非常小,波动在超过0.1kg时,变频器能迅速调节转速,把水压控制在设定范围内,调节转速时不会产生任何振荡。同时通过PLC与高压变频器控制器的串口RS-232通信,在高压变频器液晶屏上能监视系统管网水压及PLC各种状态量。

本文转自IAC工业自动化(中国)商城:http://www.iacmall.com/news-tec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