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板] 如何从学习板中读取程序

楼主(2009-03-25):
第一步,接好电源:

电源适配器的电线我做了标识,+24V,0V,一定要记住不要接反,否则会损坏板子。

第二步,按下白色按钮,绿色灯灭,表示PLC处于读写状态。

设置好端口如图:

软件侧:[upload=jpg,com.jpg]UploadFile/2009-3/200932520563957201.jpg[/upload]

电脑侧(我用USB转串口):

[upload=jpg,pc.jpg]UploadFile/2009-3/2009325211215892.jpg[/upload]

想办法确认学习板和电脑连接端口是一致的,否则通讯不成功!
第三步,读取程序

菜单位置:

[upload=jpg,read.jpg]UploadFile/2009-3/20093252163621409.jpg[/upload]

选择FX1N

[upload=jpg,fx1n.jpg]UploadFile/2009-3/20093252163628867.jpg[/upload]

网友(2009-07-27):
可以简单明了吗?

网友:
各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网友(2014-08-31):
哦~~~~

Do not follow the crowd,let the crowd follow you.不要随波逐流,要引领潮流。

川岛电器  http://www.kawasima.cn 川岛电器授权代理,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