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既能防止误脉冲又能提高分辨率的四倍频细分电路 ...
一个既能防止误脉冲又能提高分辨率的四倍频细分电路

楼主(2009-03-27):
在这里,采用了有记忆功能的D型触发器和时钟发生电路。由图1可见,每一道有两个D触发器串接,这样,在时钟脉冲的间隔中,两个Q端(如对应B道的74LS175的第2、7引脚)保持前两个时钟期的输入状态,若两者相同,则表示时钟间隔中无变化;否则,可以根据两者关系判断出它的变化方向,从而产生‘正向’或‘反向’输出脉冲。
当某道由于振动在‘高’、‘低’间往复变化时,将交替产生‘正向’和‘反向’脉冲,这在对两个计数器取代数和时就可消除它们的影响(下面仪器的读数也将涉及这点)。由此可见,时钟发生器的频率应大于振动频率的可能最大值。由图1还可看出,在原一个脉冲信号的周期内,得到了四个计数脉冲。
例如,原每圈脉冲数为1000的编码器可产生4倍频的脉冲数是4000个,其分辨率为0.09°。实际上,目前这类传感器产品都将光敏元件输出信号的放大整形等电路与传感检测元件封装在一起,所以只要加上细分与计数电路就可以组成一个角位移测量系统(74159是4-16译码器)。[upload=gif,200892215157181.gif]UploadFile/2009-3/20093271155631961.gif[/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