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PLC,请高手推荐几本书吧

楼主(2009-03-28):
一直在搞单片机,想学PLC了,

请高手推荐几本书,谢谢!

网友:
带图解的书好点

网友:
PLC入门我个人认为从三菱的FX系列学起开始比较好,我们在学校里也是学这个的,教学课本是东南大学出版社的《电气控制与可编程序控制器应用技术》。内容都是相当简单的,由浅入深。前半部分是电气控制技术,是一些常用低压电气介绍和基本控制线路介绍等,后半部分是PLC的指令系统和设计,以梯形图为主,语句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