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不能下载

楼主(2009-03-30):
[upload=png,qq截图未命名.png]UploadFile/2009-3/200933015263312706.png[/upload]

第一次用s7-300,不知道怎么用。我装了USB编程电缆的驱动,驱动能正常使用,可是不能上载和下载,总是跳出上面的这个对话框。我的排列顺序是:电源模块,CPU314,CP342-5,5个DO,2个DI。

请高手指教,告诉我一些和下载有关的数据怎么设最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A:
帮个忙吧各位哥哥姐姐 怎么没人回呀

网友B:
pg/pc设置的对吗,一般来说usb的都是选择pc adapter,我也没怎么用过usb口的

网友C(2009-05-27):
设置PG/PC接口,在通讯方式的属性里把默认的COM1改USB

网友D:
应该是设置PG/PC接口,找到你用的适配器的型号,选定就可以

你这个选USB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搞了半天是我的通讯速率的问题

我如果两个都选在187.5k上就连不通

都选在19.2k上就可以

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