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讯错误求助

楼主(2009-04-04):
我的台式电脑只有一个COM 口 用的也是基恩士专用数据线,线路没问题,PLC是基恩士KZ-40T 通电后 POWER灯亮 ;RUN灯亮 ;输出指示灯全部在闪烁!! 连接电脑后软件读入的时候出现通讯错误, 这个PLC是不是坏了?

我是新手 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看看你的通讯口是否设置的一致

网友:
检查PC与PLC通讯连接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2009-05-06):
查看设置的通讯口是否与连接的通讯口一致

网友(2009-07-08):
检查软件和数据线是否用错,因为基恩士有KV和KZ系列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