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沟里翻大船了,希望大家别步我后尘
ys.ya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4-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开关电源的电压范围是较宽的,一般在80-250V之间,最好在100-200V之间,这一段电源的效率最高,最稳定。

空开用久了是这样的,不过正泰还可以,支持正泰。,

网友:
电压不稳的故障我也遇见过,就没想起形成文字的东西。还是楼主有心大家分享。

网友(2009-06-15):
我就碰到过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三极断路器,在断开时居然只断开2相,还有1相完好无缺地通在那里,结果在维修时被电了一下才知道检查断路器。

在此建议各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打开断路器时还是用万用表检查一下输出端有没有电!!!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确实用电不能从外观判断它带电否

网友(2009-08-30):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现在的开关质量问题严重呀。

网友(2010-07-01):
呵呵 我与遇过类似的情况 以为变压器出问题了 查了很久查出是电柜开关出有一根相线松了

网友(2010-08-05):
现在的开关质量问题很严重啊! 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