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前盖模式选择开关问题急!!!!

楼主(2009-04-15):
前盖中选择开关有三种状态:STOP\RUN\TERM.

当模式选择开关处于TERM或RUN位置时,可以使用编程器(计算机)同过编程软件改变PLC的工作方式。不理解哎 介绍说TERM和RUN开关的区别,在于PLC上电时,TERM位CPU会自动进入STOP方式,而RUN位则自动进入RUN方式。好难懂哦

哪位大师明白,请给个简单解释,先谢了~!!!

网友A:
在TERM状态下,上电后是无法启动PLC的,而在RUN下可以执行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