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运动系列控制

楼主(2009-04-16):
我想用omron的运动系列产品自行制作一类似CNC的多轴控制机械,分X/Y/Z三组直线进给驱动和一旋转驱动,各位大师们有类似的经验传授吗?在此感激不尽13760406404

网友A:
楼主你这样的系统做起来简直是天价啊!

我最近也做,只是我用DSP自己设计系统,感觉难度很高!

网友B(2009-06-05):
可以,但绘图软件的设计较麻烦。用触摸屏?用VB?

网友C:
屏+PLC控制,对伺服控制可以走通讯,也可以脉冲控制。通讯不受干扰,程序麻烦点;脉冲控制要处理好柜内线,但程序好编。

运动范围通过屏+配方实现。

至于伺服,最好用安川,好搞到价格也低。OMRON以前的伺服都可以在安川找到完全一样的。

以前的前提是没有同步控制要求(如切圆之类的),如果有同步控制要求,就得用专门的运动控制器了。

网友D(2009-10-3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