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板] PLC学习板已经支持触摸屏了

楼主(2009-04-2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PLC学习板已经支持触摸屏了,如果你的学习板是属于后期有两个串口的那款,那恭喜你现在可以在触摸屏联机PLC来学习PLC了!

学习条件:

1.请确认你的学习板有如图的标识(有此标识但无法使用的请练习本站升级固件):

2.你必须要有一款带模拟功能触摸屏软件。我们以EasyBuilder8000(威纶)为例学习。

EasyBuilder8000(威纶)下载地址:http://www.weinview.cn/xzzx.asp?pid=1

即日起,PLC学习板正式支持触摸屏软件,所有购买者光盘中都有学习案例,如不明白使用,我站可经远程协助,帮助学习触摸屏软件。

先前购买者可以联系本站索取升级固件和触摸屏学习案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26 18:21:13编辑过]

楼主:
学习案例一:D数据寄存器的读写

[upload=jpg,d.jpg]UploadFile/2009-4/2009420032844454.jpg[/upload]

此案例学习D寄存器的应用,以及在触摸屏上如何设置数据格式,使其显示32位数据等

说明:
1.点击数据可以通过键盘修改数据

2.关掉学习板的电源5s后可以看到掉电存储的效果。

3.触摸屏中的数据是32的,如D0为32位,则 PLC的D0本身作为为低位,下一位D1做高位,实际D0=D1*256*256+D0

4.此案例不需要PLC程序

学习案例二:M读出及指示

此案例学习M寄存器的使用,使指示显示或复位,此案例需要PLC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upload=jpg,m.jpg]UploadFile/2009-4/20094200422423608.jpg[/upload]

学习案例三:万年历和闹铃

此案例可以修改PLC时钟,并有三个闹钟,设定好后,时间一到,Y0~Y2分别输出,也可以随时关闭闹铃!

注意:
1.点击设定按钮可以设定时间和闹铃
2.PLC程序有两种,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

3.本学习板不带电池,电池是供给时钟的,有了电池,时间就很准确。

时间设置前:

[upload=jpg,万年历和闹铃.jpg]UploadFile/2009-4/20094200581492599.jpg[/upload]

时间设置后:

[upload=jpg,万年历和闹铃2.jpg.jpg]UploadFile/2009-4/2009420135665870.jpg[/upload]

学习案例三:触摸屏-数字字母显示

此案例是综合案例中的触摸屏显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4-20 1:05:41编辑过]

网友:
软件做的不错 简明易懂

网友(2009-07-27):
希望能多提供些实例!

网友: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2011-03-14):
模拟触摸程序 不能下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不能下载是啥意思

网友(2014-11-05):
好贴,双手赞成!

我還有一根煙 可我還要過一夜  ||  我還有一點愛 可我還要過一生

除湿机  http://www.preair.cn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