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PLC选型

楼主(2009-04-20):
客户指定必须三菱PLC。数字量输入80点;数字量输出40点;模拟量输入4点;模拟量输出4点;脉冲量输入(增量编码器)4路;脉冲量输出4路。请教高手应如何选型?谢谢!

网友A:
输入是比较多了!

FX2N 就可以了,楼主看看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B:
非常感谢!马上去看手册!

网友:
看不懂 刚来

什么都不会

网友C:
。。。一个PLC是肯定完成不了你这些功能的。。你可以用3,4个PLC一起来实现。

网友D:
输入可以用一下矩阵,能节省很多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