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OMRON OPC Server 与 CJ1M系列串口通讯详细步骤

楼主(2009-04-21):
OMRON OPC Server 与 CJ1M系列串口通讯详细步骤

采用OMRON OPC Server 和CJ1M CPU串口进行通讯的一个个小小测试,测试结果成功,整理出来共享大家
不好的地方大家一起讨论

1\安装OMRON OPC Server V2.2 和 FinsgetwayV2003
2\设置CJ1M-CPU12的第五个拨码为ON
3\打开FinsgetwayV2003,如图1,注意此时在services下的SerialUnit为无效状态
4\选中services下的SerialUnit双击,显示 如图2 ,单击图右的Start按钮,启动服务,如图3
5\当串口单元服务启动有效后,在Networks中的NetWork and Unit Setting框内会自动生成 图4
6\双击COM1 serial unit 24,显示图5,选中Exclusive框,协议为ToolBusCS/CJ
7\单击Nodes,设置Node no.为100,类型 协议,其他为默认,如图6
8\单击COM 注意选择对应的电脑端口 ,此处为COM1 如图7
9\设置上述后,进行测试,选择Network下的FINS Communication Test 如图8
10\对Peer Address进行设置,如图9亮显示出,100为刚才设置的Node值,其他默认
11\设置玩10步后按Start按钮,如果设置成功,在Received Data 框内会显示对应CPU类型,类似图10
12\打开OMRON OPC Server,点击Add,添加Device,图11
13\Name可以任意,但Node no 要和在FinsgetwayV2003设置一致 ,如图12
14\添加Group 图13
15\添加Tag ,图15
16\结果如 图16
17\注意:想要在线监控到PLC内TAG的变化,必须在Device Properties中选中Simulate I/O, 如图17
18\检测到PLC内I/O点的变化 成功

网友A(2009-08-14):
本公司提供 万能OPC服务器 它嵌入了多种插件驱动程序、组件和130多种通讯协议,并且支持1000多种设备; 下载地址:
www.lflzdh.cn

网友B(2010-08-25):
楼主,你的确是通PLC通讯上了吗?还是用的是仿真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