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 PLC问题求助

楼主(2009-05-04):
我最近用IBM电脑连接一台FX2的PLC,总是连不上去,出现ES:010802007,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我的邮箱:
shanjiaoshan2006@163.com
,谢谢!

网友A:
是三菱的fx2n么 看看你的通讯口设置对不对

网友B:
fx系列,挺容易连得,线没问题,用GX只要端口选好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