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9-05-04):
各位前辈,师傅们:我想请大家帮忙用三菱FXN1编一个梯形图.

设计一台水钻磨床,其工艺要求是:水钻的面数要4--16面可以任意设定.转面是用步进电机控制,水钻的夹具与步进电机的速度比是1比8.例如,当水钻面数设定为8面时,每个面的度数是360度除以8等于45度,即每转动一个面步进电机需转360度,另外,步进电机的转动有一个霍尔传感器感应两个位置成180度的磁缸控制.

其动作流程是;(以8面水钻为例)

上电后步进电机转动,同时拖动两个磁缸也跟着转动,当任意一个磁缸转到霍尔传感器位置时,步进电机停止,---水钻夹具插入感应到接近开关,---1号电磁阀延时接通(通过人机界面设定0.00-99.99秒),---夹具被夹紧,---步进电机带动夹具空转360度(如果人机界面设定"上料空转"关,则步进电机不空转)---步进电机转动水钻的一个面度数的1/2周,即180度(如果人机界面设定"错面"关则步进电机不转)---2号电磁阀接通(可通过人机界面设定时间0.00-99.99秒)开始磨第一面---时间到2号电磁阀断开,同时步进电机转动360度(可通过人机界面设定"转面延时"0.00-99.99秒,延迟步进电机转动)---2号电磁阀接通开始磨第二面.以此类推,当第八面磨完以后步进电机转动到起始位置(当磨4个面,8个面的水钻时,步进电机拖动的磁缸刚好照到霍尔传感器位置,因此不用找起始位)---1号电磁阀断开---夹具被松开----拉出夹具---进入下一循环.

恳请各位高人赐教.如有不详请至电15925987495.

网友A:
三菱的话用PLSY

网友B:
用高速脉冲输出,位置控制。

网友C:
是1N的吧,LOVEPLC这位老说的没错啊,至于那些机械传动的比例就自己算了,还想人家帮你把整个程式写出来啊

网友D: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大致阐述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由于水平有限,本实例采用非专业述语论述,请勿引用。
·FX系列PLC单元能同时输出两组100KHZ脉冲,是低成本控制伺服与步进电机的较好选择!
·PLS+,PLS-为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子,DIR+,DIR-为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端子。
·所谓绝对位置控制(DRVA),就是指定要走到距离原点的位置,原点位置数据存放于32位寄存器D8140里。当机械位于我们设定的原点位置时用程序把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停止,X1闭合动作到B点停止,接线图与动作位置示例如左图(距离用脉冲数表示)。
·驱动器是光电隔离输入,PLC的Y0、Y1可输出高频脉冲;PLC的Y0、Y2有单独的COM端,这两个COM端要与+24V的COM端连在一起;Y0、Y2要接驱动器信号负端,驱动器信号正端各串一只2K电阻后与+24V连接在一起。
注:如果驱动器输入信号是24V的2K电阻可省去,一般驱动器都是5V信号输入。
\"\"/

·说明:
·在原点时将D8140的值清零(本程序中没有做此功能)
·32位寄存器D8140是存放Y0的输出脉冲数,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少。当正转动作到A点时,D8140的值是3000。此时闭合X1,机械反转动作到B点,也就是-3000的位置。D8140的值就是-3000。
·当机械从A点向B点动作过程中,X1断开(如在C点断开)则D8140的值就是200,此时再闭合X0,机械正转动作到A点停止。
·当机械停在A点时,再闭合X0,因为机械已经在距离原点3000的位置上,故而机械没有动作!

·把程序中的绝对位置指令(DRVA)换成相对位置指令(DRVI):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0,则机械正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原点。D8140的值为0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1,则机械反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左边距离B点3000的位置(图中未画出),D8140的值为-6000。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子示意图:

\"\"/
·FREE+,FREE-:脱机信号,步进电机的没有脉冲信号输入时具有自锁功能,也就是锁住转子不动。而当有脱机信号时解除自锁功能,转子处于自由状态并且不响应步进脉冲。
·V+,GND:为驱动器直流电源端子,也有交流供电类型。
·A+,A-,B+,B-分别接步进电机的两相线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0 9:54:18编辑过]

网友E:
学习了以上的前辈的,谢谢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