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实现Y/△启动的电动机启动

楼主(2009-05-05):
一台电动机为Y/△ 660/380接法,允许轻载起动,试设计满足下列要求的控制线路。
(1)采用手动和自动控制降压起动;
(2)实现连续动转和点动工作,且当点动工作时要求处于降压状态工作;
(3)具有必要的联锁和保护环节。

要求用PLC实现,有T形图或是程序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可用西门子PLC:1.设置一个手动/自动/点动转换按钮I0.0,I0.1,I0.2 这样保证手动自动点动不会同时接通,电机过载保护I0.3,手动启动按钮I0.4,自动启动按钮I0.5,手/自动停止按钮I0.6,输出点为主接触器,星形接触器,三角形接触器三个输出点分别为Q0.0,Q0.1,Q0.2

程序比较简单了(略),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和我联系

QQ:675805979

www.pxplc.com

网友B:
楼上 的说的很好了,楼主可以照着他的思路去做,这个程序最主要的还是控制3脚和星型这两个在PLC里的输出

网友C:
要自己动手实验,才会进步

网友D:
这是基础的,电力拖动里讲的很详细哦,楼主可以去看看呀!

网友E:
楼主说的很好

网友:
能吧梯形图发上来看看吗?谢谢了

网友F:
http://www.plcjs.com/blog/look.asp?id=240

这是一个动画!你看看

网友G:
很简单的程序,基本可以按照二次图做了,呵呵

网友G:
9楼的图画错了,呵呵

网友H:
有现成的,网上很多,随便找个程序改一改就有了

网友I(2009-06-08):
版主的动画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