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300存储卡

楼主(2009-05-07):
西门子PLC S300使用的存储卡与普通存储卡通用吗?能在普通PC机上通过读卡器读出其中的程序文件并拷贝复制吗?

网友A:
绝对不能,西门子有明确的说明,必须用西门子专用的读卡器才能;实际上你可以直接用PLC的编程软件对卡进行读写操作,软件有专门的菜单!

网友B:
欢迎电气自动化的朋友们加入本群86055152,一起讨论各种PLC、触摸屏、单片机、工控机、张力控制,纠偏控制,伺服驱动,步进驱动,多轴控制,变频器,等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