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跟我一起做项目之自动门(已完成)

楼主(2009-05-17):
因网友 drew4489的同意,我把他的项目要求和常考的系统一并发到了网站!

希望新手可以学习一个系统的完整的设计过程,老手也可以来指导

本项目参与者:

电气图纸设计:ddeyy

项目名称:电动门伺服电机程序

现状:没有图纸,也不知道程序写的是不是正确的

1. PLC:三菱FX1s,10点

2. 输入输出功能

输入:X0:常开接入点,X1急停接入点,X2:上升开关,X3下降开关,X4:上升行程,X5:下降行程。Com为输入公共点

输出:YO:输出继电器,Y1:正转,Y2:反转,Y3:与变频器RH连接,继电器类型是DYF14A,

Y1接变频器STF(正转),Y2接STR(反转)和RM(中速),Y3接变频器RH(高速),变频器为三菱FK-S500系列,SD为输出公共点

3. 调试:X1接通com,急停用,此功能生效就不能进行上升下降操作

X2接通com,X4接通com,上升启动,正转,几秒后减速,停止

X3接通com,X5接通com,下降启动,反转,几秒后减速,停止,

XO,为常开接入点,与com接通均可上升,正转。传感器专用接入点

要求:画出图纸,调整程序

参考系统:

台达plc控制三菱器,台安变频器(内置PLC)

[upload=jpg,1.jpg]UploadFile/2009-5/20095171764257713.jpg[/upload] [upload=jpg,2.jpg]UploadFile/2009-5/20095171764250255.jpg[/upload] [upload=jpg,1.jpg]UploadFile/2009-5/200951717221214591.jpg[/upload] [upload=jpg,2.jpg]UploadFile/2009-5/200951717221291526.jpg[/upload] [upload=jpg,3.jpg]UploadFile/2009-5/200951717221271702.jpg[/upload]

下面是具体的程序:

[upload=rar,自动门.rar]viewFile.asp?ID=4889[/upload]

相关资源:

FR-S500 (Chinese Manual Detail) 中文: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45_94236_9682_skin1.html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8 9:22:03编辑过]

楼主:
希望新手,老手一起跟进,指出其中的问题,我站逐渐退出这样的实例,帮助大家在实际当中学习PLC,学习PLC的周边设备

如果你拿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是不是有点迷糊啊!很乱啊!不用着急,做项目之前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首先,要搞清楚项目的要求是啥,这就要求和你的上司和提供资料的人多沟通了解第一手资料。然后整理一下现有的资料

其次,开始找资料了,用那种PLC,那种变频器,电源多少V,要不要控制箱,控制箱布局,电机是交流还是直流的。总的资料一定要周全,详细,为下面的画图打好基础。

再次,开始画图了,关于画图工具,我这里来啰嗦几句。

别人都用用autocad画,我觉得一点都不专业,那是机械类工具,我建议用protel,我一般用protel99se ,这个工具功能比较强大,电气图和电子图都可以画,还可以布线,画出PCB,做出一块电路板,搞电子难免和一些电子元件,IC打交道,很可能有一天你真的能用protel99se 画出一个PCB,这不是梦想,有备无患。刚刚毕业者找工作也好,你可以吹吹你会protel99se ,而不要说你会autocad,毕竟搞机械的比你厉害,嘿嘿!

最后,我们开始画电路图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17 19:10:21编辑过]

网友:
这是个比较好的例子,我会一直更近学习的,多谢loveplc

网友:
顶你呀,我下了自动门打不开 自动们动作不复杂,做起来这么复杂啊

网友:
我这里有FX1s的资料来贡献点

网友:
[upload=rar,fx1s 用户手册.rar]viewFile.asp?ID=4890[/upload]
这是英文的资料!

网友: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01.rar]viewFile.asp?ID=4891[/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02.rar]viewFile.asp?ID=4892[/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03.rar]viewFile.asp?ID=4893[/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04.rar]viewFile.asp?ID=4894[/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05.rar]viewFile.asp?ID=4895[/upload]

网友: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06.rar]viewFile.asp?ID=4896[/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07.rar]viewFile.asp?ID=4897[/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08.rar]viewFile.asp?ID=4898[/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09.rar]viewFile.asp?ID=4899[/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10.rar]viewFile.asp?ID=4900[/upload]

网友:
以下是引用ddryy在2009-5-17 20:37:00的发言:
顶你呀,我下了自动门打不开自动们动作不复杂,做起来这么复杂啊

那是用GX Developer打开的不能用FXGPWIN.EXE

网友:
继续传!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11.rar]viewFile.asp?ID=4901[/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12.rar]viewFile.asp?ID=4902[/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13.rar]viewFile.asp?ID=4903[/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14.rar]viewFile.asp?ID=4904[/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15.rar]viewFile.asp?ID=4905[/upload]

网友:
还有三个!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16.rar]viewFile.asp?ID=4906[/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17.rar]viewFile.asp?ID=4907[/upload]
[upload=rar,fx1s使用手册(中文).part18.rar]viewFile.asp?ID=4908[/upload]

楼主:
xukeyi,不错,鼓励一下

楼主:
我这里有个自动门的毕业设计也传上来吧!

[upload=rar,plc自动门.rar]viewFile.asp?ID=4909[/upload]

网友:
咋的 part01 有误,没法解压啊!!

楼主:
以下是引用TG920在2009-5-20 14:15:00的发言:
咋的 part01 有误,没法解压啊!!

你要全部下下来,才行的!

网友:
老大,能不能把参数的图片重发一下,看不太清楚哎

网友:
loveplc 老大,谢谢你带领大家学习了,原来以为自动门很简单,看样子还是不简单啊,学习很重要啊

谢谢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szjihai在2009-5-23 13:38:00的发言:
老大,能不能把参数的图片重发一下,看不太清楚哎

我正在向drew4489要更详细的资料!再稍等几天,他在照照片,很详细的!来了图片后,就开始了!

楼主:
想用protel99se画图的请下载元件库和电气图模板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106_9568.html

网友:
请高手帮忙:我现在想做一个用PLC控制伺服电动机转一圈后停止,PLC型号是三菱FX2N-48MR 伺服驱动器是三菱MR-J2S-40A,我想实现的功能是PLC检测到一个信号,就能控制伺服电动机转一圈后停止。转一圈的时间大概是0.4秒。

我写的程序是:

LD X0

OR M0

ANI M8029

OUT M0

LD M0

PLSY K10000 K4000 Y0

请问哪位高手能告诉我PLC怎么和伺服驱动器的接线图吗?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lukaijie2006@sina.com

QQ:332847979

网友:
www.gkooo.com上的资料很全的。

网友:
刚看到《“跟我一起做项目”的活动正在有序展开!请大家来报名参加!》的帖子,太好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最新图片信息 [upload=jpg,20090527(001).jpg]UploadFile/2009-5/200952723482245885.jpg[/upload]
[upload=jpg,20090527(002).jpg]UploadFile/2009-5/200952723482238427.jpg[/upload]
[upload=jpg,20090527(003).jpg]UploadFile/2009-5/200952723482260799.jpg[/upload]
[upload=jpg,20090527.jpg]UploadFile/2009-5/200952723482248564.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31 23:33:43编辑过]

楼主:
一个典型的PLC控制步进电机图纸!

[upload=jpg,kv-40dt.jpg]UploadFile/2009-5/20095312342352332.jpg[/upload]
[upload=jpg,stepdrv.jpg]UploadFile/2009-5/20095312342344875.jpg[/upload]

楼主:
[upload=jpg,29.jpg]UploadFile/2009-6/200961110638730.jpg[/upload]
29行有个错误,导致无法自锁,请更正

网友:
下了却打不开

网友(2009-07-27):
很好的帖子 我也是刚刚开始作PLC这方面的工作 最近公司要作一套紫外线消毒设备 不知道有高手知道 要控制紫外线灯管的亮度怎么实现?

网友:
呵呵,我来支持一下

网友:
想法是很好的可是组员怎么交流啊?

网友(2009-10-07):
已下载程序,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2009-12-25):
这个模式不错,还有图纸没上传吗?

网友:
不错,但我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
程序下不了,是不是删了呀?

网友:
完成了?在回复里看不到哦,我又没有三菱pLC编程软件

网友:
自动门程序难做吗

网友(2010-03-31):
没有电器图纸????

网友:
程序看过了 如果在下降过程中,再此启动上升传感器呢? 会不会上升???

网友:
我看了半天,一头雾水,项目的要求,条件等都不清楚,就搞几个程序,图纸,是不是不太明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开展,经验不是很丰富,参与的人少,哈哈,一次次总结教训,好好搞

网友:
没有做组态画面吗?~ 我有个组态王的

网友(2010-08-04):
高级的语言还真的不会的。

网友:
这个项目不是我前公司的主营项目吗!呵呵!竟在这看到了~

网友:
这里的YO输出断电器是做什么的?

网友(2010-09-23):
什么资料,能否说明一下后再传?

网友(2010-11-17):
项目具体的动作流程应该再写的详细点,

网友(2011-04-17):
呵呵项目不难 传上来的程序都错了 楼主能不能把具体的 配套方案 元器件 说下啊 便于我们新手学习选型设计啊

网友:
这个网站 确实挺不错

网友(2011-05-22):
请问下楼主,资料下载下来要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2012-01-11):
新手顶一下

网友(2012-03-10):
原来要加入圈圈才能回复呀。

刚来的新人,大家多关照。谢谢了。

网友:
新人 进入这个圈圈 露个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鲁大哥讲那个CAD还有那个PROTEL的软件我有点不同意呀,CAD用的蛮好的啊,我们公司用了15年了,用CAD画电气 ...

能生成线号、报表。。。是哪个cad呀

网友(2012-04-16):
引用 楼主:
希望新手,老手一起跟进,指出其中的问题,我站逐渐退出这样的实例,帮助大家在实际当中学习PLC,学习PLC的 ...

多下楼主指点迷津!!!

网友(2013-03-25):
引用 楼主:
一个典型的PLC控制步进电机图纸!
UploadFile/2009-5/20095312342352332.jpg[/upload]UploadFile/2009-5/20 ...

这个是用protel画的吧,  这些库都是自己画的还是软件自带的。

网友(2013-09-11):
瑟尔 瑟尔

网友(2014-03-12):
请问,我做完了,怎么知道我有没做正确,有软件模拟的吗?

网友(2014-09-23):
HOHO~~~~~~

有她没她毁他日久生情代替他陪着她  ||  有他没他想他人生漫漫爱着他念着他

普林艾尔  http://www.preair.cn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

网友:
很好,辛苦楼主发这么有意义的帖

其实,一直没有告诉你,我也很爱你,真的,狠爱狠爱!

抽湿机  http://www.kawasima.cn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