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PI和PPI

楼主(2009-05-18):
我只用过mpi电缆,和300通讯,请问200是不是不能用mpi电缆只能用ppi??

还有PPI电缆是几针的接口??

还有触摸屏下载是否只能用通讯卡而不能用适配器??

网友A:
200可以用MPI电缆的。。。PPI电缆是9针的。。。触摸屏具体是什么牌子的呢?一般都可以几种方式下载。。。

网友B:
可以用适配器吧

不过楼主你说的问题比较笼统,

触摸屏是什么牌子的

连接200还是300呢

网友B:
不好意思,接着说明y一下

一般触摸屏厂家会告诉用什么连接PLC

这个是最好问厂家的

网友C:
300的编程电缆在200上也可以用,200的编程电缆就不能用在300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