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国旗升降,急!

楼主(2009-05-20):
设计一个自动控制国旗升降系统,按上升键,升旗,下降键降旗,按半旗键,升到顶后下降三分之一,国歌演奏时间43秒,升旗时同步放国歌,初步选PLC是用三菱的FX2N-48MR,步进电机,语音芯片用ISD 2560,好像是要用开关量控制,具体怎么设计,请教各位高手,急!

网友A:
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网友A:
论坛正在组织“跟我一起做项目”活动,楼主如果有心,我可以将此项目当作活动的一项!

帮助你完成设计!

网友B:
我试一下用艾默生的PLC和做一下看看能不能完成。目前车间有设备自己试。

网友C:
plc的选型应是晶体管型,所以你的PLC应是FX2N-48MT.这样才好控制步进电机和ISD2560.

网友A:
ISD2560系列单片语音录放电路

美国ISD公司的2500芯片,按录放时间60秒、75秒、90秒和120秒分成ISD2560、2575、2590和25120四个品种。

ISD2500系列和1400系列语音电路一样,具有抗断电、音质好,使用方便等优点。它的最大特点在于片内E2PROM容量为480K(1400系列为128K),所以录放时间长;有10个地址输入端(1400系列仅为8个),寻址能力可达1024位;最多能分600段;设有OVF(溢出)端,便于多个器件级联。

一、DIP封装图及各引线端功能

引线端

名称

功能

1-7

A0/M0~A6/M6

地址

8-10

A7~A9

地址

AUX IN

辅助输入

12,13

VSSD、VSSA

数字和模拟地

14,15

SP+、SP-

扬声器输出

16,28

VCCA 、VCCD

模拟、数字信号电源正极

17,18

MIC、MIC REF

麦克风输入和输入参考端

AGC

自动增益控制

20,21

ANA IN、OUT

模拟信号输入和输出

OVF\\

溢出

CE\\

片选(低电平允许芯片工作)

PD

芯片低功耗状态控制

EOM\\

录放音结束信号输出

XCLK

外部时钟

P / R\\

录/放控制选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1 23:09:48编辑过]

网友A:
二、操作模式

当最高位地址(MSB)A8A9都为高电平时,地址端 就作为操作模式选择端 (高电平有效)

模式控制

功能

典型应用

A0/M0

信息检索

快速检索信息

A1/M1

删除EOM标志

在全部语音录放结束时,给出EOM标志

A2/M2

未用

当工作模式 操作时,此端应接低电平

A3/M3

循环放音

从0地址开始连续重复放音

A4/M4

连续寻址

可录放连续的多段信息

A5/M5

CE电平触发

允许信号中止

A6/M6

按钮控制

简化器件接口

使用操作模式时需要注意两点:

1、所有操作模式下的操作都是从0地址开始,以后的操作根据模式的不同,而从相应的地址开始工作。当电路中录音转放音或进入省电状态时,地址计数器复位为0。

2、操作模式位不加锁定,可以在MSB(A8、A9)地址位为高电平时,CE电平变低的任何时间执行操作模式操作。如果下一片选周期MSB(A8、A9)地址位中有一个(或两个)变为低电平,则执行信息地址,即从该地址录音或放音,原来设定的操作模式状态丢失。

三、分段录放音

2500系列最多可分为600段,只要在分段录/放音操作前(不少于300纳秒),给地址A0~A9赋值,录音及放音功能均从设定的起始地址开始,录音结束由停止键操作决定,芯片内部自动在该段的结束位置插入结束标志(EOM);而放音时芯片遇到EOM标志即自动停止放音。

2500系列地址空间是这样分配的:地址0~599作为分段用(见下表),地址600~767未使用,地址768~1023为工作模式选择。

十进制

二进制

信息时间()

A9

A8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5.0

6.25

7.50

10.0

12.50

15.00

25.0

31.25

37.50

30.0

37.50

45.00

40.0

50.00

60.00

50.0

62.50

75.00

59.9

74.87

89.85

四、应用线路

网友A:
DIP封装图

[upload=jpg,isd2560.jpg]UploadFile/2009-5/200952123234075681.jpg[/upload]
[upload=jpg,典型应用电路1.jpg]UploadFile/2009-5/200952123234068224.jpg[/upload]
[upload=jpg,典型应用电路2.jpg]UploadFile/2009-5/200952123234096204.jpg[/upload]

3、和微处理器配合使用电路

[upload=jpg,典型应用电路3.jpg]UploadFile/2009-5/200952123234041773.jpg[/upload]

网友A:
以下是引用sjz-523在2009-5-21 21:56:00的发言:
plc的选型应是晶体管型,所以你的PLC应是FX2N-48MT.这样才好控制步进电机和ISD2560.

要用晶体管型的

网友D:
PLC是24V的,芯片是5V的,要加个LM7805,才可以的

网友A:
下面是我很久以前做个过的一个步进电机项目,有图纸和程序,PLC是keyence的,kv-40dt,马达是东方的。

主要是测量一个凸轮的曲率,三丰仪表接触凸轮表面,根据不同测量点来测量高度。

[upload=jpg,stepdrv.jpg]UploadFile/2009-5/200952319562711687.jpg[/upload]
[upload=jpg,kv-40dt.jpg]UploadFile/2009-5/200952319562794230.jpg[/upload]

[upload=rar,tm_c600.rar]viewFile.asp?ID=4941[/upload]
可以参看一下步进电机接线方法,

网友E:
旗杆上有升限位吗

网友:
????????

还有你的PLC用继电器输出的好像不好控制步进电机吧?

还有你的升旗的长度和驱动方式,有没有误差?

等等。。。

网友F:
可以做好,加我qq 996487181.可以用位置控制做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