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初学者,书中的疑惑

楼主(2009-05-22):
[upload=png,01.png]UploadFile/2009-5/200952123472985386.png[/upload]
[upload=png,00.png]UploadFile/2009-5/200952123472989146.png[/upload]
按照图2的解释,我是这样推理图1的: 按下SB2时,对于X1,PLC采样并存储值为1,PLC扫描X1为常开,所以直读X1为1,Y0得电。 而对于X0,PLC采样并存储值为1,PLC扫描X0为常闭,所以存储值1先取反为0再读,所以 X0为0,而X0为0,那这个程序还怎么通啊,希望高人们能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对于X0来说。有两种表示方法

示意图 SB2(X0)按下 SB2(X0)弹起

X0

-|\\|- 不通 通

X0

-| |- 通 不通

这两个刚好相反。

网友:
你说的情况刚好是第一中用法

网友:
loveplc说的没有错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楼主不妨看看下面的帖子: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29_1726.html

网友:
你的图是一个开,停正反转基本电路图,触点有正逻辑和反逻辑的区别,可以用开关和继电器搭一个电路拭一下.也许印象会更深刻.

楼主:
??:X0

第一张图可能你们看得不是很清楚,图中I/O分配是SB1对应X0,SB2对应X1 假设实际应用中SB1为急停按钮,SB2为启动按钮。 图中电路中的SB1接的是常闭,所以PLC采样并存储为1 程序中对应SB1的接点指令是常闭,所以PLC读取存储值的反,为0。 而实际应用中正常情况下急停按钮是不会按下的,这样这个程序还是说不通啊 (注:我也知道这个图是对的,只是我还没理解,期待高人详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4 9:19:52编辑过]